[笔电] ThinkBook 14 2022 锐龙版笔记本电脑升级无线网卡

楼主(2023-01-04):
新购入的笔记本电脑,主要用于上课和设备调试,笔记本电脑便携性比较好
原装网卡是瑞昱8822ce,虽然也支持5g,但速度实在是太拉跨了

我对比了坛友酷睿版的拆机图,他的电脑原装网卡是ax201。锐龙版相比酷睿版缩水了无线网卡
ThinkBook14 2022笔记本简拆简测

拧下所有螺丝后用吸盘吸住后盖,拔开即可,不留痕迹。

3777mah,也缩水了
酷睿版的电池容量是3830mah

风扇非常静音

瑞昱8822ce无线网卡

内存条的屏蔽罩被黏住了,透过缝隙看了一下,应该是标准的笔记本电脑内存条,16G内存够用暂时无需升级

512G NVME硬盘

2号硬盘插槽

拆下网卡,和ax210对比一下

换上ax210

可以正常识别
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蓝牙的驱动需要重新安装,在英特尔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即可。
安装完网卡WiFi可正常使用,系统也自动升级了最新版本的驱动,但是蓝牙直接没了,重新安装驱动后才能使用。

满血Wifi6!

测一下网速

高速无线网络在内网传输文件真的非常方便,手机,笔记本电脑,台式机三者互传文件,协同工作

总结一下我目前发现的锐龙版相比酷睿版缩水的部分
1.电池容量缩水
2.无线网卡缩水
3.接口缩水,锐龙版没有雷电接口。
所以还是如果要买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话还是比较建议买酷睿版,毕竟那点差价只够升级一张无线网卡,亏大了

楼主:
手机电脑互传文件的速度,路由器是红米AX3000,该模式使用路由器中转,受到路由器最大无线接入速率的限制,速度在85 MB/s左右。

暂时不测试直连模式,因为软件bug等问题导致速度特别慢,还不如路由器中转稳定

这是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网络向台式机发送文件,速度可以达到100MB/s,如果台式机和路由器支持2.5G网口,速度应该还能大大提升

网友:
d都160Mhz了,还在用80MHz

网友:
我4G内存的老本还在用

网友:
升级无线网卡网速能提升一些。

网友:
用不着升级吧

网友:
看了几遍怎么电池有小米12标识,再往下看,原来是相机水印

网友:
不错的升级啊

网友:
的确,银子够了一步到位。

网友:
无线网卡好小

网友:
现在笔记本电脑内部做工不如以前了

网友:
锐龙的笔记本用着咋样

网友:
长期用来拷贝文件啥的是要升级一下,如果只是上上网估计区别不大

网友:
网速能提升吗

网友:
动硬件不先把电池拔了?准备烧机吗?
这款没白名单了,不错。

网友:
要白名单的吧。

网友:
thinkbook 14的锐龙版刚出来的时候卖的很好,配置比酷睿版的不差,屏幕还是16:10的,后期有可能是阴特尔和美国想的关系,故意的这样搞,配置比阴特尔的差好多,还有据说内存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,自己升级是没有办法的,没有看到清晰的图。

网友:
都是差异化惹的祸

网友:
买AMD版的都是价格敏感型的,自然要各种缩水降低成本了,要是价格比酷睿版高了,谁还买锐龙啊

网友:
竟然没有锁网卡白名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