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萌新求问,我这种请况应该用SM3281主控还是SM3268?

楼主(2023-01-05):
最近从吃灰库里翻出来一块东芝TR200的固态硬盘板,19年朋友给的,说是主控坏了,时隔三年又翻出来,就想给它做成u盘用

于是从来没接触过量产u盘的我在B站和论坛里翻了一下教程,跟着去把芯片型号和ID找了出来,如图

ID:98 3C 98 B3 76 72

ID:98 3C 98 B3 76 72

TC58TFG8T23TA09

TC58TFG8T23TA09

看了一下网页上显示支持的芯片,比较平价的就是SM3281、SM3268和IS907了,但是没有找到907查看量产工具是否支持具体芯片的教程,所以还是看下SM3268和81
在UFD_ALL_DBF里面的dbf里,没有找到对应的芯片型号,但是有芯片ID,在3268的工具里是Toshiba BiCs3_64G Q0217 3D TLC或者Toshiba TC58TFG8T23TA0D Q0811 3D TLC
3281工具我下载了四五个只找到一个有的,不知道是我没找对版本还是怎么回事,ID对应的是Toshiba TC58TFG8T23TA0D R1122 3D TLC
看到两个都没有对应的型号有点方... 然后在论坛里搜了一下这个ID,看到这个老哥的帖子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90712-1-1.html
看评论里老哥的意思是Tsop封装的芯片不能用3281直接量产,要用“黑片工具”?
但是我小白也不知道什么叫“黑片工具”,也不知道能不能改一下DFB文件直接用,还是说有DBF里直接有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?
求论坛里dalao给点意见,我是应该去搞个SM3281的还是SM3268的或者其他的主控板?量产工具的话用哪个比较好呢?
新人第一帖,求轻喷

网友:
别3281了吧

网友:
tsop48的颗粒就不要贴3281了吧 会有奇奇怪怪的问题 只能拿黑片工具试试 开出来速度也不太理想

网友A:
刚入了个3281的U盘,为什么不推荐3281,是不适合他的flash还是3281本身有什么缺陷

网友:
Tsop封装上3281需要用黑工具,量产需要几个小时,而且没有4k写速也非常烂!

网友B:
建议IS918/FC3379,3281想找到个TSOP优化好的板子很难

网友:
3268吧,兼容性更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入了个3281的U盘,为什么不推荐3281,是不适合他的flash还是3281本身有什么缺陷 ...

TSOP颗粒用3281只能用黑片工具开,速度慢还没4K

网友:
3281想找到个TSOP优化好的板子很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建议IS918/FC3379,3281想找到个TSOP优化好的板子很难

求问918的软件怎么查看是否支持我这个颗粒啊,我怕买回来软件开不出

网友:
双贴3267AE应该是最合适的

网友C:
东芝TR200的主控应该是PS3111,可先试重新量产看看,不行再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东芝TR200的主控应该是PS3111,可先试重新量产看看,不行再拆吧

sata座已经坏了,其他的阻容件也缺了一部分,没本事补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