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ANTELVES DT9205A万用表精度问题(调整)

楼主(2023-01-05):
主角:ANTELVES DT9205A万用表

来源:培训机构送的一块炮灰表

更换元件:原表上的C1拆掉,更换为224电容,我只有104的电容,2个并联替换。
(注意:原表上的C1贴片电容必须拆掉,不拆直接并上,也不行)奇怪的很,难不成原表上的电容就这么差????

拿来时,经测量,DC电压、电阻档测量值相差很大,读数不准。电压档偏低。电阻档偏低10多个字。

经过更换积分电容后,电阻档的读数明显提高了很多,虽然是低端便宜20元内包邮的表,经调整后,能有这个读数,做为炮灰表,还是非常不差的。

由于拿来时,9V电池没电了,故同时用一节垃圾18650+升压板到9V给万用表用

由于是个人用户,没有专业的校准仪。只能普通的测量,仅供参考。

如有相同问题的表,可以试试此方法。

华丽的外观:

内部图:

更换电容后的图:

测量值,仅参考:

1、表笔线有底数。

1K测量值:电容更换之前读数是:987,更换电容后1001。

10K测量值:电容更换之前读数是:9.88K,更换电容后9.98K。

100K测量值:电容更换之前读数是:98.3K,更换电容后9.94K。

1M测量值

10M测量值

多年前自已焊的所谓的电阻校正板,哈哈

电压测量,开关电源标准电压是14V。测量结果如下:
注:经测量5V、14V,测量值 与优利德 UT136B、日置万用表测量结果一致。

网友:
这个电容很重要啊

网友:
也许本身的体质不错,为了差异化,故意这么搞的?

网友:
楼主改得好哇!

网友A:
请教楼主,电容类型有什么要求吗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楼主,电容类型有什么要求吗?谢谢

手上有什么就先试着换吧,我也是如此

我这换的电容是松下的............

网友:
不错,又多一个炮灰表

网友:
c1应该是积分电容,这就把炮灰练成炮筒了。

网友B:
我的9205A万用表和你这个电路差异很大,是不是炮灰中的炮灰!

网友:
不错不哦!赞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9205A万用表和你这个电路差异很大,是不是炮灰中的炮灰!

你这个表是老表了,还用了很多分立元件,还有保险丝

我那个,联保险丝都省了

网友:
一直不知道积分电容的位置,这下知道了

网友:
这是没事自己找活干啊。

网友:
对于7106这类双积分的ADC来说,积分电容是个非常关键的元件,积分电容不好,AD转换的非线性误差就会增加。
过去稍有研究,j以供参考: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617791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368622
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1483294

网友:
改了一个胜利的890C+,有现成的方案改锂电。不用升压还能用万用表的低电压报警(锂电低于3.3V),再改一个四位显示爽歪歪

网友:
改的好啊,我可没有那能力

网友:
以为是青铜,不料是王者

网友:
精度提高,改的好。

网友:
没想到这个电容还有这么大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