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求助小米智能插座2 蓝牙网关版故障

楼主(2023-01-05):
之前买的小米智能插座2代蓝牙网关版,有2个先后出现同一类型故障,就是只要通电马上就断电,无论是在米家App上开关还是按实体键开关,只要一通电,不超过1秒钟就能听见咯噔一声,输出电就断了。

开始以为是继电器坏了,就拆开一个,换了个同型号的继电器,但没用,故障依旧。

总共买了3个小米智能插座2代,结果2个出现同一故障,估计是这个类型智能插座的通病。同期买的小米智能插座WiFi版,有USB口的,无任何问题。

求助各位大神,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吗?

网友:
更新下固件或者初始化试试?感觉是软件的问题

网友:
更新固件试一下

网友:
没人怀疑电容吗

楼主:
我也感觉是电容的问题,但不知道是哪个,外表看不出哪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更新下固件试试

网友(2023-03-31):
家里有个一代插脚烧了,功能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电解电容坏了

网友:
我买了六七个一代WiFi版本的,除了偶尔掉线其他还行。
当初因为没有蓝牙网关就没买蓝牙版,看来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感觉是电容的问题,但不知道是哪个,外表看不出哪个电容坏了

大电容不多如果外观看不出来那只能挨个测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