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2023新年H3C Magic R2+ PRO千兆版无线路由器拆解

楼主(2023-01-05):
之前,我在数码之家看网友拆解过一个,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0876-1-1.html

我这个外观一模一样,但配置和那个非常不一样。

CPU:RTL8197FH
2.4G+5G: RTL8812BRH 802.11AC/ABGN PCIE WLAN
LAN:RTL8367S 5+2-PORT 10/100/1000M
Flash: WINBOND 25Q64JVSIQ 8M
RAM:未知, 估计SOC芯片内置

背面没有任何螺丝,撬开卡子,就可以拆下来上面板,卡子容易损坏。

主板带全铝制覆盖散热片,背面芯片接触有导热垫。

四根天线是焊接的, 接线很短,如果不焊下来,感觉没法卸下来主板。

主板全貌

CPU:RTL8197FH

无线2.4G+5G: RTL8812BRH 802.11AC/ABGN PCIE WLAN

LAN网口:RTL8367S 5+2-PORT 10/100/1000M

Flash闪存: WINBOND 25Q64JVSIQ 8M

这款无线路由器的总体感觉:非常简单的REALTEK廉价方案。

网友:
价格多少,整体看着要比普联的好一些。

网友:
头一会做个沙发

网友:
感觉焊接的不安规矩来

网友:
这个路由器联通公司装机用户挺多的

网友:
设计上使用分立电容电阻太多,容易出现故障

网友:
华3感觉也缩水了,rom和ram都少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号称千兆的

网友:
路由器看着不 错,够用就行

网友A:
螃蟹方案的就算了,刷不了第三方系统,还不如TP的能刷第三方固件的便宜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螃蟹方案的就算了,刷不了第三方系统,还不如TP的能刷第三方固件的便宜好用 ...

TP的缩货现在还有能刷率三方固件的???

网友:
扇热够大,其他一般

网友:
低端的东西真廉价

网友:
华3现在也用螃蟹芯片了?真是没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