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58xt+29F32B2ALCMG2开卡出来容量不对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块台电SD240GBA850,用Q0914B开出来容量只有120G,

附上硬盘照片和软件设置,高手帮忙看看是哪里错了。
第一张容量截图就是直接开卡出来的容量,后面的RDT设置是我看容量不对,重新开卡跑RDT的设置。
颗粒是贴了3片,照片上这一面有两颗,背面还有一颗。

网友A:
如果只是从丝印判断的话,单颗32G,3贴肯定是开不出240G的。3贴开B0KB模式也就是120G的容量。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下CE分布,32B的是单CE,3贴也就是只有3个C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只是从丝印判断的话,单颗32G,3贴肯定是开不出240G的。3贴开B0KB模式也就是120G的容量。具体的话还是 ...

感谢回复,
用B0KB能开出来110多G,
不用的话能开出来50多G

当时客户说机器卡死,我去换下来的,原厂那个保修贴都是我撕开的,也不存在被人换过板子可能。
这台电也太猛了吧,都敢这么虚标,外面壳子上印着大的240GB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
用B0KB能开出来110多G,
不用的话能开出来50多G

那就只有一种可能,这盘到你客户手上的时候就已经是二手被换过壳的了。

网友:
同意6#的观点

楼主:
也好,那我就放心了,
还以为是我哪里没操作对导致的呢。

网友(2024-10-01):
引用 楼主:
也好,那我就放心了,
还以为是我哪里没操作对导致的呢。

楼主 请问这个板子怎么短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