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指针万用表 情怀表 50uA校准 指针表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能单一

楼主(2023-01-05):
几十年前买过一个山寨960TR,一直很好用,里面那元件焊的乱七八糟的,品质应该是很差的金属膜电阻。

前后被我改装的成佛了。改电路,

按照指南,这种表只需要校准最小电流档,50uA电流满刻度。

其他电压,电阻的就不要校准。

情怀指针表,时代的局限,功能特别少,无法用专用芯片玩出各种测试手段

楼主:
串一个数字表,用个电池加100k可调精密电阻,跳出50UA,然后把指针表的表头那里并联的电位器调节,让表头50UA档满刻度,再调出25UA半满刻度

楼主:
指针表最好的是电阻档,用两节5号电池,电流,电压特别给力,X1档好大的电流啊,浪费的不要不要的

X10K当竟然10V多的电压,厉害吧,保证灵敏度。

网友:
卅年前我买过一本《(指针)万用表妙用100例》好用得很

网友:
指针表有时感觉更好用,比如测量三极管,测试时,表笔接CE脚,手指碰一下B极,大致知道放大倍数。打到500V交流档当试电笔,可准确检测出相线,零线等。还有检测小电容比较直观,放电时看到指针的偏转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一堆口水文字。

网友:
说实话,指针表用在维修一些电压不稳定的情况很实用,可以看到摆幅。

楼主:
像这种用两节5号电池的指针表,可以直接用锂电池代替,或者一个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。
4.2V电压不影响电阻档的精度。再自己加个充电小板子,4057就可以。

厉害吧。X1档是放电大户,150mA,都能当电源用。

网友:
对指针表有兴趣的,都是老人家。

网友:
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千秋,适合不同的场景。

网友A:
指针表功能少是一方面,不方便携带,怕摔,操作繁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缺点太多了!优点也突出,电阻档有高电压,也有大电流!在没有专用仪器的情况下,可以方便测量很多晶体管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指针表功能少是一方面,不方便携带,怕摔,操作繁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缺点太多了!优点也突出,电阻档有高 ...

非常赞同,我也是用指针表过来的,80年代买了个指针表,那时候也不管它精度怎么样,能用就行。再后来就是9205上手,MF47...近年来指针表基本在吃灰了,以前喜欢用指针表R档测通断,电路有否击穿短路,现在通断档基本可以代替,判断晶体管好坏,数字表也可以,除非特殊场合。。。用指针就是种情怀了。

网友B:
没图,你说个图

楼主:
山寨YX960TR指针万用表,20年前的货。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161648-1-1.html

二十年前的YX-960TR指针万用表改电流10A量程,加通断蜂鸣器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34530-1-1.html

楼主(2023-04-06):
引用 网友B:
没图,你说个图

都在本论坛啊

网友:
说的有道理 ,50ua是基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在本论坛啊

网友:
X1档的电流确实很大,其实指针表平时 打在电阻档也不耗电啊,只有表笔短接才耗电

楼主(2024-02-06):
几十年前买过一个山寨960TR,一直很好用,里面那元件焊的乱七八糟的,品质应该是很差的金属膜电阻。

前后被我改装的成佛了。

网友:
再看此贴发表点愚见:3V电池,X1档电流150MA,中心电阻在20欧附件,4.2V锂电池,中心电阻功率接近1W了,有点偏大。指针表电阻档还是喜欢定压供电,这样调零不需要反复进行。满偏调准了,如果表头线性差,读数还是不好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