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领动电瓶亏电,先拆电瓶充电顶一下,后更换新电瓶解决。

楼主(2023-01-05):
这辆领动车子电瓶用了快五年了,天冷了出现不着车的问题,长期停放真的是电瓶杀手,拆来补充一下电吧。
机舱内部图

十个的套筒,配合延长杆 方便拆电瓶下面的固定螺丝。

拆下后的电瓶-瓦尔塔德产AGM70蓄电池

AGM电瓶怕高温 加个这个电瓶护套在机舱聊胜于无吧。

手头没有夹子,自制充电接驳件

充电中,前面自制的明炜可调电源派上用场,限制电压14.5v。AGM电池不超14.5 普通蓄电池15.5左右。

充好上车,成功着车。使用了差不多一个月。
有一次连续停了一个礼拜,又不着车了,索性换了吧。瓦尔塔上门换,有24个月电子质保,还行吧。
瓦尔塔H6-70-L-T2-A

日期新鲜

换上后

目前使用正常,试过停放一个礼拜,着车没问题。
谢谢欣赏。

网友:
这个时候坛子里的12v60F的超级电容可以派上用场了,直接并联到电池上,几分钟就能启动了……

网友:
换换加多少钱啊!

网友A:
国产的车,用上德国的电瓶,看来国内电瓶产能不足呀

网友:
5年也差不多了,我的昂科威也是5年不到一点换的,原配AGM70,换了AGM80,据说寿命能长一点。

网友:
该换就得换,

网友B:
我的7+了还没换,上个月买了坛友发的那个超级电容,一下就发动了。主要就是疫情,车停地库都没开,那也不去。正常一星期开个一次都不会亏电的。换电池感觉没必要,用超级电容应急就行了。

九月底一次蛮久没开就发不动了,拆下来充电的。

十一月看见论坛有人发超级电容就买了两组备用。
这不前几天就用上了,天气又冷又好多天没开车了。在家充好电下楼的,夹上去一下就打着了。

网友:
自己搞个磷酸铁锂动力大单体加大电流保护板

网友:
电瓶好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7+了还没换,上个月买了坛友发的那个超级电容,一下就发动了。主要就是疫情,车停地库都没开,那也不去 ...

可以一直并联到电池上,我用外接12v充电,监测电流,一个晚上后,电流表显示3mA的样子。这漏电流可以接受。

网友:
铅酸电瓶的循环是不高

网友:
像上面大家说的,这电池完全可以并个超级电容上去...

网友:
搞个超级电容接上,怕漏电加个开关,这样需要用的时候就打开开关等充电,不用的时候直接断开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国产的车,用上德国的电瓶,看来国内电瓶产能不足呀

你确定不是国产电瓶吗,只是贴牌而已

网友:
拆开加点电解液吧,能多用段时间

网友C:
问题:
  为何充电时,从12.6V到13.5V,电压上升如此快。充电电流还这么小,是电池不行??
次日早上,启动车子,又一把着车启动成功

有谁研究过铅酸电池的充电特性????

电池来源:JD自营
购买日期:2021-09月,到目前也才1年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:
  为何充电时,从12.6V到13.5V,电压上升如此快。充电电流还这么小,是电池不行??
次日早上,启动 ...

电流上不去的问题,你试试充电线尽量短尽量粗,有插接件的话,接触电阻尽量控制的小。我知道我这次充电的时候开始插dc口充电 电流一直5a不到,后来改硬铜线直通,可以上8a以上 需要限流。
电压上去太快 我跟你一样也怀疑电池问题,一把着车并不代表电池没有问题,我那5年老电瓶 你充电后都还能坚持两三天一把着车。现在这个气温 你放一个礼拜还能一把着车,那这个电池还能再用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题:
  为何充电时,从12.6V到13.5V,电压上升如此快。充电电流还这么小,是电池不行??
次日早上,启动 ...

你试试把那个水泥电阻去掉,再充电 或许会有惊喜。^_^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试试把那个水泥电阻去掉,再充电 或许会有惊喜。^_^

水泥电阻去掉,也是一样的,没有电流,电流特别小,几百MA........

充电线尽量短尽量粗,有插接件的话,接触电阻尽量控制的小如果是这个问题,我测的是电瓶端子的电压,如果是这个问题,电瓶电压也不至于上升这么快啊,按我的理解的话。

反正有点檬了

网友:
电瓶不行了就得换,凑合的话会耽误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