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米家IH压力电饭煲,给风扇加润滑油

楼主(2023-01-05):
这电饭煲是2019年4月份花999元买的,到现在也将近4年了。

最近天冷了,前几天做饭突然经典的“飞机起飞”声音出来了,不用说,风扇没油了,这么贵的电饭煲也不舍得用滚珠轴承的风扇。

还好,响个2分钟就不响了,就这么对付了几天。

就是这款,用官方图显得正经:

昨天刚好有空,下午在阳台晒这太阳,喝着芬达,就把电饭煲给拆了,准备换风扇的,家里7厘米,8厘米,12厘米的风扇都有,按照惯例,就不显示拆的过程了;拧开地下四个螺丝,拆掉电源插座的盖子,把电源插座塞进去,然后底朝上两边一拍,一挤,底座就拿掉了,所有东西都在上盖上,映入眼帘的就是主板,就一1200W的电磁炉,而控制部分在上盖里面,就懒得拆了:

这风扇,特小,还是跟电磁炉一样18V的,看样子换不成了,就加油吧:

揭开封印,经典滑动轴承:

拿出我珍藏的优质原装全合成本土特产润滑油,我车子用了好多年,非常不错,关键还便宜,每年活动的时候90元左右一桶,我的小车3桶能加4次。

加好油,插回风扇,插好电源插头,顺便欣赏一下整体做工;主板左侧按键蜂鸣器,时间保留电池都在这里:

主板左侧还有2个蓝色的电容,那是电磁炉经典滤波电容和谐振电容,一般是4uF和0.33uF左右,这里使用5uF和0.2uF的;大电感属于配合电容滤波,同时也隔绝发热线盘产生的反冲电动势对整流桥的影响:

主板中部,风扇下面的散热片上面安装了需要散热的IGBT和全桥整流,散热片右侧的小变压器是电流互感器,用于检测电路当前的电流,一些减配的会用康铜丝代替检流;下面是整机的电源部分,做工相当扎实,小电源滤波个头蛮大,容量也达到了47uF,一般电磁炉能用到22uF就算不错的了,电源小芯片造型很奇特,芯片正面居然是散热片,

右侧是一个共模扼流线圈,配合X电容隔离与电网之间的干扰,其实这是必配的元件,但是常见的电磁炉都减配了:

电磁炉线圈,拍了几张都虚了,就剩这个将就看一下,为了配合铁缶的形状,线圈做成弧形:

装完后试机,风扇再无噪音,这种18V的风扇非通用品,估计也不好买到滚珠轴承的了;要想改善,要么改用12V风扇,要么自己改装个滚珠轴承了。

谢谢收看。

填坑-拆换米家压力IH电饭煲YLIH01CM风扇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17474-1-1.html

网友:
图一不摆筷子勺子,我以为是应该电脑主机。

网友:
能省一毛是一毛,十万台就是一万块……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19v的风扇?楼主按的bug么?我想看纽扣多大你居然被线挡住了,不是cr2450就是2477

网友:
是电磁加热的吗

网友:
板子廷干净

网友:
小米家的,不敢太偷工减料。

网友:
好手艺,米家Ih电饭煲应该还不错的。

网友:
贵在炒概念上了?

实际应该是一个改版凹面电磁炉,
我以为是电饭锅内胆形状的全包围线圈,甚至想是不是顶部锅盖也有加热,结果和普通凹面电磁炉一样只是底部有线圈?

以后会不会有微波炉做成的电饭煲,微波内部加热效率高熟的快

网友:
集成度越高,出故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,空间小散热差,更容易坏

网友:
加油了也用不长的,拆都拆了,直接一个7812换12v滚珠轴承的

网友:
这个电源芯片看上去比一般的功率大些

网友:
风扇标签上写的是18V 0.1A啊,楼主为什么写19V呢?

网友:
不错的电饭锅

网友:
和我的一样,还没有问题,17年6月买的,399元,为啥你买的这么贵?

网友:
我家的苏泊尔IH用了几年,突然就不检锅,后面拿去售后100修好。

网友:
小米的东西做工还是有保障的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个是铜线圈的吗?
请问PCB背面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