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46EN SSD原理图讲解和维修教程

楼主(2023-01-05):
首先来看,公版的原理图的供电方案原理图:

1、 PWM_2 for Flash Die Power 3.3V
2、 PWM_3 for Flash I/O 1.8V
3、 PWM_4 for DRAM-DDR3 1.5V
4、 PWM_1 for VCCK/A1V2 1.2V
5、 LDO_2: Analog Power 3.3V
6、 LDO_3: VCCIO Power 1.8V

供电说明:
1  2  3  大家都见的比较多,也就是我们说的 VCC  VCCQ  DRAM供电电压,
4  5  6  通俗的讲就是主控供电,其中VCCK/A1V2供电能力比较好,通常都是电源芯片带电感输出。

然后我用实际案例来讲每一项供电
案例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60309-1-1.html

问题: 通电不认,VCC 、VCCQ、DRAM、LDO_2、LDO_3 均为0V输出,VCCK 0.9V ,过压保护芯片OVP Circuit 输出正常

接下来我们结合原理图,看看每一路的电压是怎么输出的

1、 VCC电压(PWM_2 for Flash Die Power 3.3V ) ,给颗粒供电,VCC

关注三点 输入 PVIN  输出SW  开启信号 EN

根据原理图:vcc3.3的开启en脚有两种开启方式:
1. 当R69(150K)焊接 R76(51K)不焊接,主板通电就会开启VCC 3.3V电压。(直接开启)
2. 当R69(150K)不焊接 R76(51K)焊接,不会直接开启电压。(P26连接主控,也就是需要主控工作才开启3.3v)

根据板子得知:R76焊接,R69不焊接,这块板子需要主控给开启信号,测量主控没给开启信号,所以为0V,排除SY8047芯片损坏可能。

2、PWM_3 for Flash I/O 1.8V,给颗粒供电VCCQ

根据原理图:VCCQ1.8V开启条件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:
1、 通过R86(150K),连接VCC5I (过压保护芯片输出)
2、 通过R87(0R)连接VCCF,VCCF为PWM_2 for Flash Die Power 3.3V的输出。

结论:由于PWM_2 for Flash Die Power 3.3V没有开启信号,所以输出为0V,不满足开启条件,所以VCCQ 1.8V输出为0V。

3、PWM_4 for DRAM-DDR3 1.5V

根据原理图:DRAM-DDR3 1.5V开启条件:
1、VCC5I 供电4.9V
2、通过R37(150K)连接P26。(P26连接主控,也就是需要主控工作才开启1.5v输出)

结论:由于SM2246EN P26没有输出开启信号,所以DRAM输出为0V。

4、PWM_1 for VCCK/A1V2 1.2V

根据原理图:VCCK/A1V2 1.2V开启条件:
1、VCC5I 供电4.9V
2、通过R73、R74连接P26 P27,然后控制MOS管Q2,P26 P27没有信号默认输出0.9V(P26、P27连接主控,也就是需要主控工作才开启1.2v输出)

结论:由于SM2246EN P26 P27 没有输出开启信号,所以VCCK/A1V2输出为0.9V。

5、 LDO_2: Analog Power 3.3V

根据原理图:这里是一个LDO的稳压芯片,规格LM88331BA-S_SOT23或者LM88331BA-S_SOT23-5,把4.9转为3.3V

6、LDO_3: VCCIO Power 1.8V

根据原理图:这里同样是一个LDO的稳压芯片,规格ELM88181BA-S_SOT23或者NC_ELM88183BA_SOT23-5,把3.3V转为1.8V

结论:这里的输入端为U8或者U18的输出,和U8一样是一个LDO的稳压电源,只是电压规格不同。

板子检测结果:
U8的3.3V输出为0V,导致了主控未正常工作,更换LM88331BA-S_SOT23后恢复正常。

最后:文中描述不对的,欢迎各位大佬斧正,关于主控和Flash的分析和讲解,后续会补上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大概的工作过程:5V输入进来后,经过过压保护芯片输出VCC5I(很多板子没有这个芯片,用0R电阻代替),此时VCCK/A1V2 1.2V为0.95V,LDO2 LDO3 分别输出3.3  1.8给主控,主控开启后,输出各路DC开启信号,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排查问题。

一些芯片的原理图分享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XnMmB5dVmja_esKvVk6AQ?pwd=xw5q
提取码:xw5q

网友:
介绍SSD主板修理的不多,谢谢了

网友:
这样的文章应该加精,赞!!

网友:
虽然看不懂,还是收藏以备不时之需!

网友:
虽然看不懂你在说什么,但还是感觉你好厉害的样子

网友:
对于DIY来说是个好东西

网友A:
Dcdc电源芯片使能脚没有电压输入导致电源芯片不工作?

网友:
SSD主板修理讲的很好,学习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对我这样的业余外行来说,简直太有用了。

网友:
收藏了,论坛需要多一些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dc电源芯片使能脚没有电压输入导致电源芯片不工作?

由于主控3.3v损坏,从而主控1.8v为0V,导致主控没工作,所以没有输出P26 P27等几路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。
结果就是DCDC的各路输出都为0V。

网友:
厉害,这电路图都搞的到

网友:
66666666新站难得的好技术贴

网友:
必须学习,这样解释的太专业了,牛!

网友:
为分享精神点赞,好文章

网友B:
值得学习,不过现阶段我遇到的46EN问题基本上都是炸主控,46EN主控相对于58XT 58H太容易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值得学习,不过现阶段我遇到的46EN问题基本上都是炸主控,46EN主控相对于58XT 58H太容易炸了 ...

手上有十来片块的,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缓存Pass不了,还能当XT用

网友:
问题大多数都是闪存问题的比较多。不过有图纸当然修起来免去跑线路。方便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