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宇量YL-136电蚊拍并改造按钮开关

楼主(2023-01-05):
外观

型号

通用的方案。

开关按钮。

新旧开关的对比

一步一步的改造

充分利用原来的支柱。

放寒假近一个星期了,很多迫切的、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,但好无奈,好闷啊。

下次再改锂电吧。

网友:
冬天到了,蚊子没了,有时间改造电蚊拍了。

网友:
还是买锂电池款算了,这种折腾意义不大了。

网友:
原来我的马甲居然是个初中生?

网友:
你还不如整个手机废电池里面保护板上的8205呢,加一个电阻,老耐艹了

网友:
楼主上几年级啦?

网友:
只要开关有问题,的确是需要更换一个方便好用的

网友:
我发现市面上大多数都是用的这种容易坏的轻触开关,少数用的别的长寿开关,可电源的3档滑动开关又不行,严格控制整机使用寿命,一般能用到第二年夏天要谢天谢地了

网友:
用MOS管改更好用

网友:
手艺不错,改造的挺好

网友:
好家伙,霸天虎看了想哭。。。。

网友:
变形记鸡钢

网友:
卡通电蚊拍很少见

网友:
拆都拆了,不一起改了

网友:
冬天改完夏天灭蚊

网友:
这种电器因为电流大吧,都用这种铅酸电池

网友:
这霸天虎还用电吓唬蚊子?

网友:
又准备改锂电?

网友:
拆都拆了,顺便改锂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