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hison] 金士顿固态能看到容量 无法做任何操作还有救吗?

楼主(2023-01-05):
如题,240G金士顿,容量能看到,链接电脑会提示初始化--不敢初始化,D盘还有资料

用DG或者RStudio都无法正常扫描丢失文件,一扫最多一分钟就没反应了,还有得救吗?

网友:
固态的缺点,机械还能凑合着把资料导出来

网友A:
我擦,这pcb比正常的还短一半

网友:
固态的坏就坏芯片,机械的坏道一般只坏一片

网友B:
PS3111主控去找工具搞一下

网友C:
这个大概率数据完蛋了,以后资料搞个大机械盘备份

网友:
要资料的话 得找做数据恢复的了,不要资料还能开卡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擦,这pcb比正常的还短一半

前面拆开我还以为是假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S3111主控去找工具搞一下

主要是数据,盘坏了大不了丢了,现在240G KST 也就100多
如果真的刷下固件,数据也一起丢了就尴尬了,现在动都不敢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大概率数据完蛋了,以后资料搞个大机械盘备份

杯具

网友:
如果数据很重要就找数据恢复把,有专人专门搞这些的,不过固态的数据恢复比机械贵,而且有可能如果主控带加密恢复不了,金士顿应该不带数据加密可以恢复的

网友D:
这pcb咋看着这么小

网友:
需要重新开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pcb咋看着这么小

超级迷你……
这么小的之前只看过江波龙自己的,而且还以超小迷你为卖点,说这种工艺的更稳定。奈何还是不行。
前面我注意看了下应该还是掉固件了,提示satafirm s11,不敢刷固件,让别人拿走了

网友:
一步到位找PC3000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