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垃圾站捡的 卡焰50w COB投光灯,不亮拆开维修。

楼主(2023-01-05):
低级故障。。。。轻松秒杀。。。。服了。。。

卡宴,,,哦不,卡焰初步检查cob没有烧哝,觉得有救就打开看看。烧哝了直接丢掉吧

稍微加热一下有点温度。天冷胶水硬梆梆的

找了个电动车控制器屁股,塞缝隙控制力度撬。对力度控制不好的朋友建议带个棉纱手套

拿掉反光碗。没多大p用的反光碗

无黑点无烧哝的地方

50串2并,160v工作电压,如果不虚,电流是312ma左右

驱动非常牢固,掰不下来,不想动刀子

驱动0v

既然他不下来那就让他换个方式出来

去掉青稞纸,开始抠第一块胶。。。。找到问题了

已经有打火痕迹

补焊。圆滑光亮

正常使用

功率40。虚标20%。也有可能保守设计,不开满功率。不然非常烫。忘记测电压了

硅脂。机器刷的

+++++

焊点给他加胶防水

驱动也是打胶复原。青稞纸

放回去

打胶固定玻璃。完

网友:
结果就是线虚焊了?

网友:
电源填胶也没阻挡脱焊

网友:
这是脱焊了嘛?

网友:
简单维修就又可以用了

网友:
这工厂欠焊工工资了吧

网友:
虚焊了,灌胶是真的影响检修

网友:
连接线肯定不是铜的!

网友:
火焰不火焰的,赶紧出来嗮太阳了

网友:
这个漏捡的值。

网友:
加焊1分,撬开驱动外壳99分,最后得分100分。

网友:
估计出厂就没焊好

网友A:
请问楼主,这用啥胶填充?玻璃胶吗?

网友:
拆装1小时,修理1分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,这用啥胶填充?玻璃胶吗?

廉价硅橡胶:天目704

网友:
100个led虚标也不是很严重

网友:
不错,这也能捡到。

网友:
楼主各种的工具不少啊。

网友:
修理手艺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