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群联UP16(PS2233)开卡方法-适用于UP8~UP18

楼主(2023-01-05):
应坛友walikingsk要求,出个教程

首先,下载工具,下载对应型号的
然后,使用XP系统的电脑(或虚拟机)打开F1应用程序(不是ParamEdt)

选择对应的配置

取得信息
如能获取信息,直接开始,不用管有没有显示盘符
水个贴,收工

网友A:
这是老群联部分USB2.0主控能用的方法(up8-up12确定能行),

从PS2233开始就不那么顺了。因为就是从这个分界点,群联开始作妖。
要根据主控+F组合选用不同量产工具了,否则可能不支持或preformat变砖。
大致就是USB2量产工具V1.96版以后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相对可靠的方法是:
用群联MPALL工具包里面的getinfo读U盘出厂信息
---里面有出厂所用量产工具版本/F/固件信息
---然后找对应或接近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老群联部分USB2.0主控能用的方法(up8-up12确定能行),

从PS2233开始就不那么顺了。因为就是从这个分界 ...

2233成功开出来了,不然我也不会水这个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233成功开出来了,不然我也不会水这个贴

不是这个意思。

重点不是开出来的事,而是后续玩量产可能会遇到问题。

一、印象中PS2233有子型号(就像3281L、N、AB\BB之类),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.....
二、量产恢复,需要preformat,中断会变砖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所以印象深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个意思。

重点不是开出来的事,而是后续玩量产可能会遇到问题。

群联盘变砖概率不高,问题不算太大,我再研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