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贝昂X3-T的静电式空气净化器拆解 全网首拆

楼主(2023-01-05):
3年前双11买的贝昂X3-T的静电式空气净化器,用了3年,其实晚上多数时间是关机的,最多只工作了1年,上个月坏了,想着拆了看看能不能修起来,结果是修不了了,后面会说明问题在哪里。

拆了让大家看看,无耗材的空气净化器是什么样的结构。

正面的,已经翘开上盖了

电源线上有绕了一个大大的消磁环

反面可以看到有4个暗扣,只能翘断才能打开

打开以后就是风扇,这个风扇还做了动平衡,有配重块。

把涵道取出后就是主板和显示屏的位置了,当时忘记拍照了,全拆下来之后才想起来,只能补这一张了,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,电源线和信号线上缠绕了3个很大的消磁环,说明机内环境不太好。

这是天猫精灵的配网模块,套了3个大消磁环。

红外线的粉尘传感器传输线头子上套了个消磁环。

红外线的粉尘传感器传输线中部又套了个消磁环。

那么多的消磁环,说明电磁干扰很严重,还好这几年它一直在过道上干活,没放在身边。

上盖拆完了,拆底下,底下是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。

四个底脚,用了2种螺丝,显然流水线上的物料管理混乱。

右边的是AC220v~DC24V,中间拆掉的是高压包模块,用了一个HY1707mos管,本来以为是用5V控制24V变压成高压的,结果不是,信号全是由主板上的一颗MCP1407E控制的,板子上没有参数,也不知道控制频率,也不知道最终变出来的电压有多高,所以为了安全,就放弃维修了。

高压包,没有参数,画了一下电路图,HY1707 的G极和D极全由主板上的芯片控制,放弃了。而且高压变电以后的回路,走的是地线,接的是大地,所以才在电源线上绕了一大块消磁环,如果不绕,家里的其他电器全都受影响。

24V电源串了250v的保险丝,T3.15A。然后就往上送电,24V一路进电机,一路进主板,BM2596降压5V 一路给cpu,一路给LED,一路给电机主板。坏就坏在这个设计上。

信号线走到底部也有2个消磁环

这个是负离子发生器,2进,3出。没有铭牌,不知道参数,用的是直流还是交流都不能确定,所以为了安全,就放弃维修了。

最后打开后盖,拆内部线路。

先说一下,后盖下面有一个小的行程开关,官方叫灵动开关,容易坏,几毛钱的东西,坏了以后也是不上电,面板的待机灯不亮,很严重的样子。这次没有拆,因为这个东西用了一年多就坏了,当时客服让我寄到维修点,邮费自理,然后就自己修了。开关位置比较隐蔽,拆的时候仔细点,但是空间小,有烙铁但用的不熟悉也不一定能换好。

整机55W的功率,24V最多走3A的电流,这个开关标识是250V10A的,结果当时我拆下来撬开一看,里面全锈了,不知道物料是不是进过水。网上有很多用了一年多就不通电的,我估计多数是这个问题。通病。

现在展示一下后盖板和内部的硅胶套,被臭氧强氧化变白了。

这是后盖,两侧老化严重,原色是灰黑的,都被臭氧熏白了,要是最上面的还原滤网过期,臭氧超标还是很厉害的,所以还原滤网是要经常换的,不便宜的。

这是边上发白的和反面没发白的对比。

这个是内套的侧边,臭氧接触到的都是白点。

这个是内侧,半年前开始有滋滋的声音,认为是有异常放电 ,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把内部最白的地方用电工胶带贴上,就消除了打火的声音了,可能是硅胶打穿了,不能绝缘了。

这个是负极金针通过的小孔,这是反面,圈的边上全白了。

这是负极金针通过的小孔的正面,整条槽都是白的。

这是放电金针。

内部走线。

最后给大家展示机器的板卡和模块。然后再说一下是怎么坏的,什么情况。

先是面板开关和led指示灯,7组状态灯,一个点动开关,手感挺好。

红外线粉尘传感器模块,查不到资料。

压轴出场,主板,用的atmega168pa ,标准的arduino模组,本来看到这货,还挺高兴,以为能拼一块出来,后来查到高压模块有点难搞,我也没这方面经验,加上臭氧和电磁辐射的危害,最后决定把他变成一台用滤芯的净化器,毕竟让一个电机转起来还是很容易的,壳子也是现成的。哈哈。

最后出场的是电机。

为什么最后出场的是电机 ,因为一切都是他引起的,是电机上的24V和5V打穿了,24v和5v 对地短路,回过头来又把主板供电和cpu全烧了。这个电机全网没有。所以我之前说24V直接变压5V没有隔离一路供电下去,结果全烧了。之前维修时把电机拆了,想看看供电有没有问题,结果一插电源,主板惨叫,青烟冒起,还没等我拿起表棒,就把电源拔了,再没有机会测量了。

说实话,用料么还是不错的,设计上有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售后太差是真的,配件太少也是真的,还有无耗材也是有待商确的,不像*米,海鲜市场什么配件都有。

码字幸苦,多多打赏

网友:
金针拿来打个戒子

网友A:
没看到静电网,做工比富士通差很多 我的富士通用了七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静电网,做工比富士通差很多 我的富士通用了七年

富士通的我当时也比较过,还原网部分用的是发热盘,可以自发热,但是价格比这个贵多了,现在是没有卖了。

网友:
这是不是就是静电除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核心器件可以用它来代替

主要问题是质量好的难找,我买过几种负离子模块,都是几个月失效,剥开后有线圈烧暗,功率管烧断。最好像等离子打火机,把功率管电路和升压线圈分开,可以单独换掉故障零件。楼主无耗材净化器,购买价格比普通的贵不少,设计好的话省下耗材成本,可能有臭氧风险。

网友:
这升级版的臭氧机做工看着不错。

网友:
机器不错,静电的,小心高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核心器件可以用它来代替

这种不行,臭氧也大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电压故障,主板,电机、wifi模块,都烧了

网友C:
如果还原网贵的话,还不如用普通的

网友(2023-02-06):
漏电磁和臭氧,国家检验要测试把关才好,不过关不能批准上市。设计有待提高,厂家

网友(2024-04-06)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还原网贵的话,还不如用普通的

还原网是哪个?  从下到上不是初滤----正极---负极---碳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