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VC97万用表改锂电

楼主(2023-01-05):
不想换电池了,改锂电,空载电流0.22ma,准备ut71a也改了,特别是ut71a不改不行,太耗电了,10元的电池最多用1个月,用了几年,单电池都买了几百块

楼主:
用的是这种电池

网友A:
可以直接上两串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上两串……

两串充电不方便,这模块带充电放电管理,表也用不到大电流,用这个挺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上两串……

两串的也有,不过是8.4V,也挺好用的,基本3个月充一次电,不过电池都用了几年了,试一下锂电升9V,看耐不耐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上两串……

这种

网友B:
你这个两串的就挺好啊
哪天不好用了,就直接单独把电池分别充满,电池也就好用了

另外,你这个锂电升压电路不错啊,c口新款的,我以前买的都是老款
如果有能力,这个电路可以稍微改造一下,待机电流不会超过10uA,那也就能完美使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两串的就挺好啊
哪天不好用了,就直接单独把电池分别充满,电池也就好用了

试改下这种电路看看空载电流到不到ua级别

网友:
这是新款的板子

网友:
DC-DC模块良莠不齐,有的静态达2,3十MA,还是安个微动开关控制为好

网友C:
单片机版的VC97,可以直接连锂电池啊,显示电池电压低,只要在电池电压采样电阻的上臂并联一个3.9M的0603电阻,就好了。完全不用升压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版的VC97,可以直接连锂电池啊,显示电池电压低,只要在电池电压采样电阻的上臂并联一个3.9M的0603电 ...

这表是9V的版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版的VC97,可以直接连锂电池啊,显示电池电压低,只要在电池电压采样电阻的上臂并联一个3.9M的0603电 ...

单片机的9V只能双锂电串联或单锂电升压,双锂电串联也可以,只是充电麻烦一点

楼主:
或者两串锂电改也行

网友D:
静态电流是软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静态电流是软肋。

改下电路应该可以到10ua,升压电路就怕升压芯片失控

网友E:
我的表是改二锂电,用2x2开关切换充电和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表是改二锂电,用2x2开关切换充电和供电

这样不好吗??

网友C:
这种使用DTM0660主控的万用表,都是可以改一节锂电池供电的,胜利的VC890系列,VC86E,VC97,等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使用DTM0660主控的万用表,都是可以改一节锂电池供电的,胜利的VC890系列,VC86E,VC97,等等。 ...

直接3.7V,然后改一下检测电阻?那可以值得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