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信e-link翼连组网,切换会断网?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直用WIFI6光猫,主卧网速25M左右,体验不佳,前几天没事拉条网线到主卧,买个电信版华为WIFI6路由,体验一下电信的e-link组网,结果发现这玩意体验不佳,切换会断网,只是可以同步密码

网友A:
目前MESH组网据说比较好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MESH组网据说比较好用。

光猫是华为HN8145X6,路由华为TC7102,应该两者都支持mesh,还没折腾出来

网友B:
HN8145X6+K662C或K662D,mesh组网绝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N8145X6+K662C或K662D,mesh组网绝配

这样看来需要买个662C了,662D那外形不喜欢

楼主:
今天拿个华为公版路由,也不能和8145x6光猫组网

网友C:
目前中兴E1630+ 中兴E1600 组网稳定  没试过切换断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中兴E1630+ 中兴E1600 组网稳定  没试过切换断网

你这是mesh组网,e-link是电信弄的,可以跨品牌组网,可惜体验不佳

网友D:
如果不怕费电 ,有一天突然发现手机可以双WIFI加速,就是连接2个WIFI  应该不用这么复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不怕费电 ,有一天突然发现手机可以双WIFI加速,就是连接2个WIFI  应该不用这么复杂了 ...

双WIFI加速试过,感觉用处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