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DIY了一个威克士接口的电池

楼主(2023-01-05):
总觉得配套的电池太差【非品牌】
然后自己买电池,买套件,自己焊接【没有点焊机】
这里面想重点说一下不锈钢焊锡丝+配上网红烙铁+大马蹄头,焊接18650真的好用。

先把正负极刮一下,然后用不锈钢焊锡丝薄薄焊一层,然后就是贴镍片,直接上普通焊锡。有了不锈钢焊锡的过度,普通焊锡也很牢固

网友A:
过来人提示一下,正极贴上青稞纸绝缘圈,防止镍片高温烫化塑料膜,正负极短路。

网友:
其实就普通焊接也应该可以

网友:
又学到了。有空我要换以前买的“卡瓦尼”手电钻,电池不耐用了。

网友B:
虽然我也曾经用烙铁焊接过,但还是感觉有点不安全,改天用微波炉变压器DIY一个。

网友:
用焊锡焊不稳定,可能会融化掉,有条件还是建议点焊机比较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来人提示一下,正极贴上青稞纸绝缘圈,防止镍片高温烫化塑料膜,正负极短路。 ...

这个好建议,应该注意。

网友:
先并后串,21V电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虽然我也曾经用烙铁焊接过,但还是感觉有点不安全,改天用微波炉变压器DIY一个。 ...

如果是日常用用,不用diy这么麻烦了,买一套5V的法拉电容点焊套件就好,很好用。100元左右,比diy来得实在。本来想买充电宝款式的,想到少用,电池不耐抗。还是法拉电容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来人提示一下,正极贴上青稞纸绝缘圈,防止镍片高温烫化塑料膜,正负极短路。 ...

这个是必须的,我也碰到过电池过热导致正极短路的,很危险,一定要搞青稞纸绝缘

网友:
电流不大的话,这个是可以的,加个青稞纸更安全。

网友:
烙铁焊鼓出一大块,装的时候容易撑坏

网友:
感觉焊的有点悬,再加点焊油加焊一下焊点~

网友:
有的壳子,焊点大了装不了

网友:
看焊接好的成品感觉应该比较牢靠

网友:
一上热,焊锡容易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过来人提示一下,正极贴上青稞纸绝缘圈,防止镍片高温烫化塑料膜,正负极短路。 ...

多谢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