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拆解B&W的WiFi音响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个B&W的音响,可以WiFi连接IOS(安卓不能用)系统,播放音乐,那效果是没得说。用户想加个蓝牙连接安卓系统,于是就有了本拆机。
B&W的A系列拆机贴很少,最后在外网上找到了A7,的拆机贴,参照帖子逐步拆机,细节就不说了。
蓝牙版在马家买的,

改造没有难度,主要是找到5V的电源。

拆机注意按键排线

WiFi小板及天线

倒相管

两个低音喇叭,磁铁特别厚重

高音喇叭也有倒相管

5V电源取自这里

蓝牙板贴在音响测壁

音频信号走这里进插座

电源部分,有12V,5V,3.3V3组电源

高音喇叭音圈被碰凹了,透明胶拉起来。

网友:
里面也一般化啊

网友:
这么好的音箱,无线都有了不顺带一个蓝牙

网友:
做工确实很不错的。

网友A:
宝马竟然也有蓝牙音箱谁家代工的

网友:
这做工相对不错了

网友:
安桥配宝华,是金银配,但宝华的WIFI音响真的不明觉厉。

网友:
蓝牙模块安进去,成蓝牙音箱了。

网友B:
B&W小音箱估计是代工的吧,一般

网友C:
做工精良,不知道音质怎么样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宝马竟然也有蓝牙音箱谁家代工的

是B&W,不是B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工精良,不知道音质怎么样呢。

音质非常靓丽

网友:
宝华韦健啊,高级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&W小音箱估计是代工的吧,一般

可不小,重量有7斤

网友:
大牌子感觉应该不错滴

网友:
b&W音质应该不错

网友:
音响这东西,主要还是听感

网友:
WiFi音响,竟然不支持安卓。

网友:
好的音箱感觉应该不错

网友:
这是宝华低端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