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电驴罢工了,后轮卡死,拆电机应急检修

楼主(2023-01-05):
小电驴电机一直有异响,懒癌中期,一直拖着,有天它直接罢工了,后轮卡死,推都推不动。

直接推倒

拆下轮子

拆下电机盖子,防水圈失效,这里都锈了

电机

下面缝隙里能看到有水

大小锤都用上了,终于锤出来了,好多水

敲出来的定子和离合

找到卡死原因,塑料齿轮里卡了铁渣

从齿轮里撬下来的卡簧,总共分成4部分嵌到尼龙齿轮里了,还有两个头没拍进来,也许之前只卡了小块的,电机还能勉强转,就是异响

齿轮擦干净

变形的塑料用刀片削平

后面往回装的过程没照片,手实在是太脏了,不忍心祸害手机就没照片
用很多方法洗手之后还有这么脏

end

网友:
尼龙齿轮不直接换一套嘛,拆都拆开了

网友:
不换齿轮直接就装上了?

网友:
这样子都行?!我以为要换那几个塑料齿轮了。。。都伤成那样子了。

网友:
齿轮卡变形这么历害,已经不好用了,能找到旧的还是换一下好。

网友A:
洗手砂来一点,指甲缝就不好弄了

网友:
楼主高手,我只换过电驴的喇叭,其他的真心不会折腾。

网友:
这也可以……这是多急着用它啊,拆都拆了居然不更换齿轮……

网友B:
电动车上还用尼龙齿轮,这个有点过分了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,自己能保养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这电机里还有离合器?!真高级!

网友:
齿轮竟然是塑料的

网友:
轴承最好一起也换了

网友:
找一块晴纶片,打上肥皂,用晴纶一洗,手就干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洗手砂来一点,指甲缝就不好弄了

指甲缝就不好弄?????其实也简单,就是去洗个头发...........然后再看看指甲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动车上还用尼龙齿轮,这个有点过分了。

这种高速电机,尼龙齿轮很好用...........静音,寿命也很长的,换一套也用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楼主拆都拆了,换尼龙齿轮、换所有轴承才是正确的

网友:
轴承和防水圈不换

网友:
齿轮居然用尼龙的

网友:
这样扭矩是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