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老相机闪光灯YN560-II升级锂电池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些老设备用五号电池太难受了、虽说更新换代都锂电池了,老得还能用没舍得放弃,手里有锂电池改造一下吧、都是老前辈们玩剩下的东西、小蜜蜂用五号电池 闪光灯用五号电池 我找来假电池占位桶搭配一个索尼14500、电压稍高一点不碍事不影响 ,这样所有设备都锂电池了

楼主:
都是业余时间去拍拍短视频婚礼啥的,以前干摄影的出身

网友:
现在是干电池的?

网友A:
我的闪光灯也换锂电了,之前镍氢电池,拍完一张要等一会,让电容充满电才能拍下一张,换锂电后,就算全功率闪光后也能一下子就充满,可以连拍。

网友:
咸鱼上有个人 卖飞利浦剃须刀拆机的七号镍氢电池,特别注明“不适用于闪光灯”,我就纳闷儿了,锂电池这么说还可能,镍氢镍铬电池好像没这一说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闪光灯也换锂电了,之前镍氢电池,拍完一张要等一会,让电容充满电才能拍下一张,换锂电后,就算全功率 ...

这么明显,是你的镍氢电池不行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闪光灯也换锂电了,之前镍氢电池,拍完一张要等一会,让电容充满电才能拍下一张,换锂电后,就算全功率 ...

这么爽?变相物理提高回电时间?

网友B:
alpha6400,电池也不耐用。

网友:
这样的话锂电容易过放吧,得自己注意电量

网友C:
估计容量可能会有点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lpha6400,电池也不耐用。

个头太小 一个婚礼三个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估计容量可能会有点小

不小了 多弄几个够用 我是电池经销商

网友:
lz是摄影爱好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闪光灯也换锂电了,之前镍氢电池,拍完一张要等一会,让电容充满电才能拍下一张,换锂电后,就算全功率 ...

小电池的话,要控制节奏……要不然很容易发烫、坏掉
闪光灯电路、灯管一般也不是为高速连拍设计的

网友:
占位桶看着不错啊。

网友:
传说有部分闪光灯电路设计时没考虑新型电池内阻小的因素,功率管的最大电流是靠锌锰电池内阻来限制的。

网友:
A6400同款微单,基本闲置,很少用

网友:
看了个寂寞,还以为改成两个锂电池并联。

网友:
咱俩人闪光灯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