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激光打标机振镜电机是如何检测和控制偏转角度的?里面的传感器有点意思

楼主(2023-01-05):
最近搞来几台国产及进口的激光打标机(关注小破站有拆机视频),拆开一个国产振镜看看是如何工作的

激光打标机就是利用两个反光镜的高速摆动,将激光束反射形成需要打标的文字或者图像。驱动反射振镜的为振镜电机(类似音圈电机),振镜电机分为模拟和数字的,今天拆的这台为模拟振镜

外壳背面的这个圆孔为激光束的入射口,上面的接口为供电及信号,供电采用正负24V双电源供电,控制信号为差分信号

前面这个孔需要安装一个镜片(场镜),这个位置能够看到两片振镜,分别控制X轴和Y轴

拆开之后能看到振镜后面的电机,这个电机的工作方式和电动牙刷很像,为左右一定范围内摆动,但是振镜的运动控制需要控制角度,所以需要检测当前的位置实现闭环控制;振镜的摆动方向是由输入电压的正负极方向决定的,而摆动速度由电压决定

里面总共有三张电路板,这张为输入信号的处理,将差分信号转成模拟电压

另外两种相同的电路板分别驱动两个电机

电路板为纯模拟电路,上面大部分为运放,实现位置检测及控制,后面的两个大的芯片为非常经典的音频功放芯片3886

电路除了检测角度还会对电机的工作电流进行检测,右边那颗大电阻为检流电阻

这是振镜电机的位置传感器,两组线一组连接线圈,一组连接传感器

背面那个扇形的叶片是和电机同轴的,下面的两个长方形的为传感器(光电池),上面黑色支架上是一个LED,工作是会发光,电机轴转到不同角度时,扇形结构遮挡的光线是不一样的,通过放大光电池的信号来判断当前位置
这里是拆机和演示视频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y44y1d7Je/

网友:
感觉好复杂

网友A:
头次见到遮挡光线判断角度。以前我见到无刷电机有霍尔传感器,三轴稳定器陀螺仪反馈。伺服电机最复杂,编码盘等多种传感器。

网友:
这么神奇,这么简单的结构就能精确检测角度

网友B:
想不到火先生在这里发帖。

网友:
楼主这么费力的介绍还是没看懂,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太复杂了

网友C:
这样的位置传感器准确度能有多高?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

网友D:
做工应该不便宜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样的位置传感器准确度能有多高?

单次定位画线可以达到游标卡尺的精度,我玩过一段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不到火先生在这里发帖。

这里是曾经的主要阵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头次见到遮挡光线判断角度。以前我见到无刷电机有霍尔传感器,三轴稳定器陀螺仪反馈。伺服电机最复杂,编码 ...

早期的模拟振镜还有使用容栅传感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工应该不便宜吧

国产振镜现在便宜了,批量一套2000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是曾经的主要阵地

没有视频平台收益好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国产振镜现在便宜了,批量一套2000多

国产的10k,少个零

网友:
这个角度检测原理巧妙的

网友:
的确看不懂,涨姿势了!

楼主:
那是个人买的价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