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恐龙灭绝小现场---拆机维护一个越好BT200电磁炉

楼主(2023-01-05):
拆一个2018年买的,越好牌电磁炉,2000W的,一直在使用,性能不错,不知道是因为冬天还是什么原因,电磁炉开机的时候会滋好一阵,我猜是风扇缺油了?来吧,轻车熟路了,又不是第一次。开拆,拆之前,先把面板洗了吧。因为经常“颠锅”,所以上面那个圈的漆,快被我磨没了。

背面

。上面写了,BT-200,额定2000W比较普通吧
。因为这个机子,不拨插头的话。好像那个灯一直在闪,有强迫症不能忍,上一次拆机的时候,特意买了一个防水开关。装到机子的侧面。
。拆开里面的五颗螺丝
上次装的开关还正常使用,开关是16A的,问题不大

。按键面板时间长了,后面有点氧化,我拆出来特意两面都糊了卡芙特密封胶,一来防水,二来防氧化,保持电路可靠性,所以此类的机器,一定要抹上防水漆,要不然容易氧化坏死

面板支加也裂了,不管它
拆开线盘,好像线盘是铜的

发现大秘密!恐龙灭绝现场,好不容易把“恐龙”取出来
恐惧症的跳过~~

~来到主要处理部件,拆

~没想到啊没想到。。。原来异响不是缺油。。是有一位前朝。。。在里面。。

~搞走搞走~~~把风扇洗白白

扇叶回去,的确这间隙有点大。。。就这样用吧。

~抹点81年,01月的,传导系数为4W的导热硅脂,这可是手机才配拥有的上等货色哦。。。不要浪费了哈

~线也洗白白,装回去,开机,一切正常~~保养成功~!

网友:
整篇帖子感觉恐龙僵尸才是亮点

网友:
原来恐龙是被电死的!

网友A:
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家电,唯独电磁炉受到各种小虫子的钟爱。

网友B:
看那个“恐龙”个头不小了,好奇怎么钻进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那个“恐龙”个头不小了,好奇怎么钻进去的。

我也很好奇,钻到IGBT和桥堆边上,估计被310V给电挂了。。。。要不就是平时没开的时候钻进去,一开机那一瞬间。。。玩完了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82年的导热硅脂?

网友:
一只可爱的蜥蜴被烧焦了

网友:
卡芙特密封胶

网友:
感觉质量还行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家电,唯独电磁炉受到各种小虫子的钟爱。

因为电磁炉里面暖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那个“恐龙”个头不小了,好奇怎么钻进去的。

小时候进去的,现在长大了

网友:
9年多以前,买了个海尔的,还在服役

网友:
2018年,铝线盘吧,现在哪有铜的

网友:
这线盘不错,2000年以后铜线盘的电磁炉就少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很好奇,钻到IGBT和桥堆边上,估计被310V给电挂了。。。。要不就是平时没开的时候钻进去,一开机那一 ...

没炸机,便宜你了。

网友:
壁虎安全巢。

网友:
家具..往往都是这样被我拆坏.

网友:
猜测这玩意辐射很大,有可能吸引小动物

网友:
缝隙大,空间大,还有空调,所以小动物超级喜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