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惠普康柏小主机DC7900的BIOS设置问题求助

楼主(2023-01-05):
年前掏来个小主机,惠普康柏dc7900,机箱是薄款的,可立可卧那种,网上随便找的图:

原配赛扬430,现在换成了酷睿E8400,win7运行正常。就是进入BIOS,键盘的很多按键没反应,上下左右(▲、▼、▶、◀可以操作,数字键不可用,时间等没法设置。还有BIOS界面显示的组合键不知道什么意思,比如那个F1=ESC+1,同时按“ESC”和“1”也没反应。

没有原配键盘,手里有USB接口的联想、戴尔、IBM的键盘,都一样的情况。找来一个杂牌的ps2口键盘,也是一样。
其实这电脑也没啥大用了,就是想搞明白,求坛里大佬支招儿。

哦,忘了说了,这个机器每次开机都出现输入密码框,一行一行的,不输入任何符号,直接回车就可以进win7系统,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?(忘了拍照片了)

网友A:
REMOTE应该是遥控器对应的按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MOTE应该是遥控器对应的按键。

这玩意还带遥控接收功能?没注意。不过,换了好几个键盘,在bios里很多功能就是操作不了

网友B:
改变选项,试试PageUP、PageDown、+、-这些,或者在选项上按一下回车看看有没有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变选项,试试PageUP、PageDown、+、-这些,或者在选项上按一下回车看看有没有变化。 ...

谢谢。平时接触电脑比较多,这个试过了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平时接触电脑比较多,这个试过了不行。

https://support.hp.com/cn-zh/pro ... /document/c03104769

坛友参考一下这个

上下键选择,回车进入,左右键修改,F10保存。

网友:
英文一脸懵逼

网友:
是不是就是用上下左右键调节

网友:
可遥控的电脑?没见过。

网友:
https://support.hp.com/us-en/product/hp-compaq-dc7900-small-form-factor-pc/3785403/model/3785038/manuals?sku=NS713UP

网友C:
小键盘用+-号调整时间

网友:
用过DC7800,没这么特别,不是翻页键就是左右键、+-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小键盘用+-号调整时间

数字小键盘,和上边的一溜数字键都不没反应

网友:
不需要原配键盘,重刷下原版BIOS就正常了

网友D:
我的7900进入BIOS键盘是正常的,可以到官网下载新版本BIOS更新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的7900进入BIOS键盘是正常的,可以到官网下载新版本BIOS更新一下

谢谢。明天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