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ORICO奥睿科 WH4P1 USB3.0-HUB拆解

楼主(2023-01-05):
这个据说是海外版的现在出口转内销,卖的挺便宜的,拆开看看怎么样。

包装:

外观:

线还挺长的,现在很多都只有15cm,只能笔记本手边用用,线长了更方便点。塑料壳的质感不怎么样,用的比较软的塑料,印字用的丝印方式也感觉很随意。
USB接口:

都是USB3.0九针口,旁边附带了一个microUSB的辅助供电口,现在很多hub都带辅助供电口了,不过如果是typeC更实用一些,毕竟现在手机充电线typeC是主流了,比较好找。

开拆!
正面:

背面:固定处比较工整,有一个小塑料结构固定住线,不像一些杂牌一样,随便焊上就行也不做加固。

主控特写:

创维GL3510 USB3.0四端口hub主控

拆解完毕才准备上机测试性能,却死活不识别,仔细一看电感掉了。。可能是拆解时撬棒刚好在边缘撬动到这颗电感了。上面也没有参数型号,不知道需要换啥

补充内容 (2023-1-12 11:53):
更换一颗2.2uH电感即可~

网友A:
查芯片手册,别的品牌拆机 是2R2,也有4r7

网友:
消灭0回复,多少钱买的啊?

网友B:
将电感断线处电感焊上也许就能用了

网友:
这个看着不错,多少钱~

网友:
做工一般般

网友:
把电感焊回去试试看,说不定就好了。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,我也买一个

网友:
集成度很高,可以给电感补焊锡试试。看接口里面多引脚是正品,里面只有4引脚是USB2.0早期接口。

网友:
ORICO奥睿科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还可以。

网友:
这个拆机成本有点高,希望能修好

网友C:
电感焊回去试试看

网友:
给我飞线也要把电感焊回去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将电感断线处电感焊上也许就能用了

哈哈,已经彻底掉了,看了看别的品牌有的用的2R2的电感,买一个换上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感焊回去试试看

裂开的,买了颗2R2回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芯片手册,别的品牌拆机 是2R2,也有4r7

嗯我不懂电路看不懂手册,就知道这玩意是电感,感量多少还得靠读丝印才知道。我也看到了别的品牌同方案拆机图,我看到的除了2R2还有3R3,先买了2R2回来

楼主:
更新:更换上一颗2.2uH电感即可~
速度测试OK,300+,正常3.0速度

网友D:
真的USB3.0不错不像论坛之前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真的USB3.0不错不像论坛之前假的

一般看价格还是可以反映出来,19.9的甚至9.9的基本是1xUSB3.0+3xUSB2.0的,当然这个特例稍便宜一点,与之相配的就是外壳、包装等等都减配了

网友:
现在3.0的hub还不便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