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带低阻抗电压档万用表检修线路案例分享

楼主(2023-01-05):
今天入户检修线路,客户反应厨房线路有问题,所有插座都带不起油烟机,但是油烟机灯亮!
交流电压档测量插座有218V左右电压,看不出问题。转到低阻抗电压档测量,只有不到10V电压了!
怀疑线路虚接了!
打开配电箱,发现厨房的漏保下端火线都烧黑了,漏保接线柱也变色了!漏保接线柱螺丝没压紧造成的这种问题,非常常见。
当然,入户维修实际上不归我们管,我们一般不会入户维修,为的是避免后续一些不必要的麻烦!一般只负责送电,送不上,都是让客户找供电局。高兴了会上楼帮忙简单排查一下。
此次入户检查,实际上已经超出工作范围了!权当一次玩耍体验了!闲着也是闲着!
所以,电工有一个带低阻抗电压档LoZ的万用表还是挺实用的!像这样虚接带载能力下降的,一些断线的感应电压都能很好的判断!

网友:
这是有其它的大电流负载吧,单纯一个油烟机能烧成这样?

网友A:
能否用指针万用表测量?

网友B:
还真没用过低阻抗电压档LoZ,不知道这个档的阻抗一般是多少,测量时表发热吗?估计是个电容负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用指针万用表测量?

指针表比数字表强不了太多,内阻也不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真没用过低阻抗电压档LoZ,不知道这个档的阻抗一般是多少,测量时表发热吗?估计是个电容负载。 ...

国产的通常是三四百KΩ,福禄克一般是3.X KΩ。国产的不会发热,福禄克的用了大功率电阻和两个热敏电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国产的通常是三四百KΩ,福禄克一般是3.X KΩ。国产的不会发热,福禄克的用了大功率电阻和两个热敏电阻 ...

了解啦,谢谢回复。

网友C:
交流220V属低频,对万用表的高低阻抗没啥要求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交流220V属低频,对万用表的高低阻抗没啥要求吧

这里指的是内阻低!跟那个阻抗不是一回事

网友:
怀疑是虚电,低阻抗电压档测量是个选择,鄙人觉得更可靠的判断方法是,待判断的支路插一个中小功率电器,立判虚实。

网友D:
手里的表,有不少都有低阻抗功能,但没有用过,没想到居然这么实用。请问楼主知道ut61e+有没有低阻抗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手里的表,有不少都有低阻抗功能,但没有用过,没想到居然这么实用。请问楼主知道ut61e+有没有低阻抗功能? ...

61E+没有。61D+有

网友:
新思路啊,值得一试

网友:
还负载测量用什么表都没问题.

网友:
这故障随便插个电器就知道是虚电,线路断零线或零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LoZ功能是不错的,不过对于其具体工作原理楼主的解释欠妥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国产的通常是三四百KΩ,福禄克一般是3.X KΩ。国产的不会发热,福禄克的用了大功率电阻和两个热敏电阻 ...

严格说福禄克的的LoZ不是3kΩ。按手册上看LoZ明确写着3k,这怎么可能不对?
其实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即可,电压最高可以测量到600v,如果负载是3kΩ,功率是多少? 120w! 有人可能会说用了大功率电阻,但120w电阻有多大体积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其实这个电阻是可变的,是靠ptc实现的。在一定电压阈值以下,才可以认为LoZ档的阻抗大约是3kΩ,超过此阈值,阻抗急剧升高到10MΩ。不过福禄克并未在手册中详细说明这点。不管怎么,说福禄克这个设计明显比300kΩ的LoZ设计高明。
没有LoZ功能的万用表,可以做一个附件,很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严格说福禄克的的LoZ不是3kΩ。按手册上看LoZ明确写着3k,这怎么可能不对?
其实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即可,电 ...

不过福禄克的也有个问题,就是测量对地电压,会造成漏保跳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过福禄克的也有个问题,就是测量对地电压,会造成漏保跳闸。

求楼主细说,正在种草福禄克116C呢,这么一说其实福禄克的低阻抗档实用性不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