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不一样的发光二极管,正负极居然是反的!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,按照长脚以及灯芯内部小电极是正极的经验,焊接在电路里不亮,拆下用数字表测量,正负极居然是反的!
各位坛友以前碰到过吗?

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光管。

正负极居然是反的!

网友:
明显管脚是焊接过得,你拿长短脚来做正负极的依据不可取,一般还是看LED的缺口来判断比较准确

网友:
哈哈,也不少见

网友A:
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发光二极管,会不会是楼主的万用表笔插错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,是同一批一袋中有一只是反的,感觉是生产的时候,PN结放到负极上焊接,结果给放反了

网友B:
没碰过,你确定万用表没搞错吗

网友:
真有这样反过来的LED,很早前遇见过,反而现在没看到了。

网友:
有的,遇到过很多了,我现在用发光二极管都是万用表判断引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发光二极管,会不会是楼主的万用表笔插错了 ...

那不是来搞笑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碰过,你确定万用表没搞错吗

核实了才发帖的。

网友:
如果表笔没插错,发光二极管的这种情况的确少见。

网友:
拆机件吧,两脚差不多长

网友:
正常。反极封装

网友:
两脚双色二极管坏了。

网友:
现在有一种高亮红色发光管就是反极性的

网友:
遇到过好多次了!  淘宝买了好几次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!

网友:
还有一种是正接一个颜色,反接一个颜色

网友:
都不按套路出牌了……

网友:
是比较小见

网友:
外形长正短负,内部应该接触点小的正。楼主这个是很奇怪。大接触点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