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msung] 好像一直没见到emmc金点引出flash定义的方案啊

楼主(2023-01-05):
都是ufs这么干,能看到的emmc好像都是走SDIO协议并且阵列的方案,emmc的引脚中没预留flash定义吗

网友:
都预留有,有些是外面一圈,有些是153里面,华澜微的686前几年很多做eMMC的走SDIO总线,固件简单,坏块全给eMMC自己管理,而且SDIO可以复用电源时钟,我印象1un emmc只需要7个pin,其它可以全复用(并联),686ABG设计时是支持64个emmc的,开卡工具里面里面有4TB的选项(在2016年简直是逆天),但是随着NAND成本越来越低以后这种emmc方案的成本降不下来随后被市场淘汰

网友:
emmc引出方案五花八门,我手上有bga169的安国方案,似乎还有903方案的,不过暂时不想研究

网友A:
闪迪旧的emmc就是外圈金点(903有相关板子),emmc5.0以上的东芝闪迪通过153焊盘引出NAND(安国/银灿817有相关板子),三星也是外圈金点(2246XT EMMC板子),镁光只见过BGA100型的,拿emmc定义给VCC和VCCQ,从金点引NAN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闪迪旧的emmc就是外圈金点(903有相关板子),emmc5.0以上的东芝闪迪通过153焊盘引出NAND(安国/银灿817有 ...

美光bga100我倒是见过,但是bga153 bga169我还真没见过,我也没见过板子,我只见过2246xt走bga95金点的方案,不然还能量一量研究一下定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美光bga100我倒是见过,但是bga153 bga169我还真没见过,我也没见过板子,我只见过2246xt走bga95金点的方 ...

46XT这个原板贴的BIWIN的emmc,看金点感觉三星169也行;903这个应该就是纯纯的东芝/闪迪emmc(UFS?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