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江铃汽车点火开关总成不完全拆并求助

楼主(2023-01-05):
最近一段时间车子总不好点火熄火,表现为点好多下才有反应,而后面几天越是严重了些,偶尔停车时还自动熄火,感觉接触不好,拆开看看,倒是蛮简单,研究了好一阵,发现这触点有一边不回弹,这可咋样解决好呢?
wechat_upload167292473463b6ce3e1d584
wechat_upload167292479563b6ce7bd3351
wechat_upload167292481363b6ce8deaa70
wechat_upload167292483363b6cea18b403
wechat_upload167292488563b6ced5232bd
wechat_upload167292488663b6ced685ce0
wechat_upload167292488763b6ced7c6292
wechat_upload167292488963b6ced93c455
wechat_upload167292489063b6ceda61f77

网友A:
引线出来改个 触摸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引线出来改个 触摸开关

触摸开关?一不小心就碰到了,不保险

网友:
里面没有弹簧吗?

网友B:
既然拆开了,换一个吧,省心

网友C:
找修车店要个坏的,两个拼一个,或者淘宝买一个副厂的

网友D:
如果实在修不好,闲鱼找原装拆车件还价不贵。

楼主:
没有弹簧,就是靠那像胶回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拆开了,换一个吧,省心

淘宝看了下,四五百一个,伤不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修车店要个坏的,两个拼一个,或者淘宝买一个副厂的

这东西,还真的不好找!淘宝上倒是有,四五百一个太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实在修不好,闲鱼找原装拆车件还价不贵。

现在就在想办法,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它回弹,想着加个胶垫什么的看是否可行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东西,还真的不好找!淘宝上倒是有,四五百一个太贵了

那就自己修吧,实在修不了就3d打印尼龙的配件,也够结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自己修吧,实在修不了就3d打印尼龙的配件,也够结实

先自己修修再说,实在不得再另行打算!
3D打印也是个好办法!

网友:
喷点WD40试试看看?

网友E:
看样子无解了,橡胶老化不回弹了,再加上冬天气温低一些,间接加重此症状,平替方案是找个遥控器差不多大的橡胶按钮,剪下来贴上去,看起来也不太好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找修车店要个坏的,两个拼一个,或者淘宝买一个副厂的

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找个废遥控器里的导电橡胶按钮,剪成圆形放里面。

网友:
在电脑上抠个按键,那小胶皮碗可是好用的很

楼主:
能恢复弹力?跟这没关系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样子无解了,橡胶老化不回弹了,再加上冬天气温低一些,间接加重此症状,平替方案是找个遥控器差不多大的 ...

难搞啊,差得多的都不好找,更何况是差不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