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给万用表加装另类电源开关

楼主(2023-01-05):
在给万用表用升压板改装锂电池供电后,收到坛友很多建议和反馈,其中较多的建议是增加一个开关,以防止升压板的静态电流过大的问题。(详见《驰骋沙场多年的万用表,给你改装锂电池供电,还你一个强劲动力》

嗯,关于这个增加开关的问题,我不是没有想过,而是增加开关就需要在万用表的表面挖孔、引线、焊接等工作,这个工作量很大我就不说了,单单在表面挖孔,我都不能接受。你们想想,挖得好还说得过去,挖得不好,丑得像个癞蛤蟆一样,皮肤都起了鸡皮疙瘩。所以挖孔安装开关的方案我真不想去干。

那有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呢?有!就被我想出来了,我老早就想到了,只是懒得动手而已,趁改装成锂电的机会,就把它一起实现吧。

这个开关简直就像姑娘的脸一样,阴晴多变,捉摸不透,用个成语来表达就是:翻手为云覆手为雨

而且这个开关还实现了表盘旋钮的触点永不磨损的功能,是不是很魔幻?,我所言并非假话,下面开始揭露真面目。

这是上次改装锂电池供电的升压板,把它从万用表取下:

有坛友说过,升压板上的输出电压调节旋钮,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,因为在万用表使用的过程中,这个电位器可能会因为振动的关系,而出来接触不良或阻值慢慢改变的情形,造成输出电压过高而烧毁万用表。

那么我听取坛友的建议,拆下这个电位器。但这个电位器有点难拆,体积太小了,只能用堆锡的方法,三个脚轮流的加热,终于拆下来了。

在拆下电位器之前,测量过它的阻值为5K,这次只找到5.1K的电阻,好吧,相差不多,就这样吧,差一点应该没事的。把0805电阻焊接上去:

通电测试,升压板的输出电压为8.93V,离9V很接近,好吧,就这样吧,我不是强迫症患者,没必要追求9.0V刚刚好

下面开始安装开关的步骤了,如下图所示,割断充电板与升压板之间的正极铜箔线,然后就可以在断线处,安装一个开关了。

主角上场了,这就是我长久以来想安装的开关:水银开关。规格5mm,5个=2.12元还包邮

先给管脚套上热缩管,防止短路

把水银开关焊接在充电板的正极、和升压板的正极之间,水银开关接通时,升压板才能通电工作,解决了升压板静态电流过大的问题。

那么如何让水银开关控制万用表的电源呢?如何实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?
请看下图,当水银开关向下时,触点断开,万用表断电

当水银开关向上时,触点接通,万用表通电

来个成品展示吧

有坛友讲到升压板波纹大的问题,好吧,那我再加一个电容给万用表滤波。100uF的容量,不知道够没有?

把电解电容焊接在升压板的输出电压上

把做好的板子,放回到万用表的电池仓里面

把做好的板子,放回到万用表的电池仓里面,另一个角度展示

盖好电池盖板。好了,重点来了,把万用表朝上,万用表通电,OK,一次点亮

把万用表翻倒过来或者侧放,延时0.5秒断电,这跟刚才焊接的电解电容有关系,起到延时断电的效果。

再次把万用表朝上,万用表又开始通电了,是不是很神奇呢?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

关于波纹大的问题,只能上示波器了测量了,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去测量直流电的波纹,所以就只能按下AUTO键,得到这样的图形,大家看看这是否就是波纹呢?波纹幅值大吗?可能测到频率100+KHz到400+KHz不停的变化 ,这算不算正常现象?

上面就是我用水银开关实现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”的功能,它解决了在面板挖孔的丑陋的弊端,也不用拆解万用表的内部,保证了万用表的美观性。

那么表盘旋钮的触点永不磨损的功能如何实现呢?
我们知道,万用表不用的时候,都要把旋钮开关旋转到OFF的位置,关断万用表的电源,但是用一下,关一下,长久如此,表盘内的触点就会磨损报废,所以,加上我的这个开关后,我就不需要把表盘旋钮打到OFF的位置了,想关断电源时,直接把万用表倒扣,想使用万用表时,直接翻转过来,呵呵,就是这么神奇,根本不需要旋转表盘,是不是起到永不磨损的效果啦?

网友:
俩串解决一切烦恼

网友:
水银开关用在这效果比较神奇

网友:
这个创意不错,实用,谢谢分享!

网友A:
如果这水银开关做得小一点精致一点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这水银开关做得小一点精致一点就好了。

有更小的水银开关啊,规格是3mm的,但价格比5mm的贵,所以我没买。。主要是空间可以放得下5mm的,也就无所谓体积大小了

网友:
也是个法子,要我就直接加个开关或者直接两串,那种输出用个三极管控制的碰到有待机电流的场合会一直工作,效果并不理想~

网友:
这个办法真不错

网友:
正好有这个升压模块并且调压那个电阻坏,这下知道哪两个触点了控制电压了,谢谢

网友B:
使用位置不就被固定了。。。。。只能正面躺着,不能立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位置不就被固定了。。。。。只能正面躺着,不能立着了

看最后装入时图片的角度,立着是可以通电工作的

网友:
楼主根本不考虑使用万用表的感觉,你天天在桌面工作,你想咋个就咋个,你没考虑人家维修人员使用万用表哪来这么固定的,只能说有效果但不实用,玩玩而已,

网友C:
谢谢楼主的分享,回来也把那个可调电阻给改掉

网友:
还是机械的好

网友D:
还差低电量提醒没有,用着突然关机,我的就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还差低电量提醒没有,用着突然关机,我的就是

你这样说……楼主会更换成两串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样说……楼主会更换成两串的……

我打算改两串了,差个平衡充,等弄个平衡充就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主的分享,回来也把那个可调电阻给改掉

你如果不用于重要设备的话,可以不用改

楼主:
机械有磨损,用久了就接触不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差低电量提醒没有,用着突然关机,我的就是

不需要低电量提醒了,这个东西,心里记住一个月充电一次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