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办法让机顶盒能安装手机上面的APP呢?

楼主(2023-01-05):
问一个卖家,告诉我机顶盒的APP居然和手机那种apk安装包不通用,别扭死,我一直以为这电视盒类似于一个简化版安卓电脑,看来还不是。

网友:
现在手机啥配置,盒子啥配置,就算能装你也带不动。。

网友:
不是不通用,有的安卓系统版本很低,32位的,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是安卓12的了,64位的,不兼容

网友:
要是能用,app类开手机的会员就可以了,比电视会员便宜多了

网友A:
为什么要通用?你以为它只是个简单的app应用,你知不知道app开发公司在前台给你享用软件的同时,可以后台访问你的设备号,通讯录,私人文档,等等一切想要的信息,那它为什么要你那个一无是处的电视盒子?当然还有低端的app开发公司,受雇于盒子生产商,给你开发一些低端的短期视屏解码破译工作,好让盒子更好卖,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把app升级,以让你无法和新买时一样好用,然后继续花钱买所谓的更高端盒子,不断榨取你。

网友:
听说有个强制横屏的软件。装了后可以用手机APP。我没有用过

网友:
盒子上的APP能装到手机上我手机上就装了个电视家3.0看个直播挺方便

网友:
强制横屏的APP安装一个试试,不过,只能使用一部分软件

网友:
有个悟空遥控器的app,先安装在手机上,盒子与手机同一网络内,找到盒子,将你的app从手机推送到盒子即可,如果不成功无非是3个原因,1、app的确不是盒子兼容的 2、盒子没有开启USB开发模式 3、盒子可能需要打开adb权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通用?你以为它只是个简单的app应用,你知不知道app开发公司在前台给你享用软件的同时,可以后台访 ...

所以手机c口可以外接显示器,外接电视机,当电脑主机用,当机顶盒用,才有那么大的逆流,没几家支持的,是不是这样?

动了很多蛋糕,所谓断人财路犹如……

那么,我买个能外接显示器的最便宜的,比如三星s8,三四百左右,屏幕瑕疵但能看能触摸不影响主要功能的,是不是比所有电视盒任何价位的都强大了??

有什么优缺点吗,欢迎讨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以手机c口可以外接显示器,外接电视机,当电脑主机用,当机顶盒用,才有那么大的逆流,没几家支持的, ...

想起手機很久以前就支持的MHL連電視充當盒子的功能,現在的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