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最小的开盘磁带机:NAGRA SNST电路和驱动马达细拆

楼主(2023-01-05):
更正一下:
1. 最早的SNST是1977年生产的,没有用贴片元件,都是插件,线路板不是绿色PCB,而是镀银的白板,走线不是垂直的而是弧线的,可能是人工画的。
    我看过一些网上的图片,机器序列号在1000号左右之前的都是这样的。
2. 80年代初,PCB工艺改进,这台机器的制作工艺也跟着改进,于是出了贴片元件版, 序列号2000以后的基本上都是绿色PCB+贴片元件了。但是电路结构完全一样。
3. SNST全世界一共 生产了3500多台,比单声道的SN/SNN/SNS产量要少。
4. 2000年,NAGRA 的60周年庆,出了SNST-R,这个机械结构和SNST一样,但音频部分的电子线路改成HI-FI版了。 一共只生产了20台,被送给了世界上一些有名的经销商,
SNST-R市面上从来没有流通过,在日雅,EBAY等知名网站上也没见过有人卖过, 估计都被玩家收藏了。 在EBAY上和一个NAGRA的德国卖家聊过,他找了20多年也没找到过一台SNST-R,

说是细拆,因为配件太难搞,拆的非常小心,而且有些部件是通过钢丝和滑轮驱动的,钢丝的张力没有专门的工具无法调试,所以并没有分解的很彻底。

主驱动马达是60年代末期的产品,60年前的东西沿用了瑞士钟表的红宝石+单钢珠滚轴,俺从来没见过这种设计的马达。
稳速应该是用了和DD9类似的锁相环技术。在当时应该也算NB的

马达在播放时有时会有机械噪声,是这次拆解的主要原因,Google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任何拆机和拆马达的前例,全是自己琢磨的。

先上几张拆机前的图:

世界上最小的开盘磁带机~NAGRA SNST拆机欣赏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83355-1-1.html

next

楼主:
线路板的拆解。

设计的非常牛,所有的部件模块化+插座化,不用烙铁,几个螺丝就可以拆解掉,50-60年前的超前工业设计。

没有维修手册,各个线路模块得功能是瞎猜的。

主放电路模块。这个机器没法调音量。

两块重叠得电路板,猜测是预放音频电路。 为了不飞线,专门做了个小小板子?! 理解不能。

三块电路板拆下,露出底层板和部分机械部分。
底层线路板应该是预放,因为3个磁头得线都接在这块板子上,是直接焊接,没用插头结构。

接着拆卸最左边得板子和中间得板子。
左边得应该是电机得稳速电路,驱动马达上锁相环得输出就接在这块板子上。
中间的是电机得驱动电路? DC转换器。

所有的飞线要不颜色不一样,要不然花纹不一样,都是不一样的。

板子上的每个测试点*TEST POINT 都焊有一个沙漏形状的小金属柱子,这样用鳄鱼夹子就可以测试了。不用焊接。

楼主:
电机拆掉后的样子。

正面倒带用手柄拆掉后的样子。

马达的样子。
这个马达是故障的原因,拆的也最费劲,因为完全没有配件卖,也没有拆解图,生怕搞坏了,拆的非常小心。
马达的上下盖子是通过磁力咬合的,没有螺丝。 犹豫了很半天是不是该掰开,还是有其它机关。
Ebay上常年有整个二手马达卖的,每个都在500欧元以上,属于有价无市的那种,万一搞坏了,就破大财了。

有刷电机的电刷,4块磁石。

转子。非常大而重。
用胶灌注的,周围的铝圈上有均匀的刻痕,和DD系列的锁相环原理相同。

转子的轴。 顶上是一个半圆形凹槽,里面放有有一颗直径1.5毫米的钢珠,上面用一个带红宝石和螺丝扣的轴托压住。轴托的红宝石和机械手表上的那种貌似一样的。
不知道为啥采用这种结构而不用滚珠轴承。这个电机在60年代的SN上就在用,是不是当时的滚珠轴承技术还不成熟?

都拆开了,也没发现旋转噪声那里来的。不过在轴承上上了点油,把电刷清理干净后装回去,噪声就没了。

网友:
好吧,我看完了,楼主还没拆完

网友:
精华帖即将临盆,前排围观祝贺

网友:
等待拆解,先加分鼓励

网友:
等待拆解,前排围观

网友:
精致!这带子好买吗?

网友:
做工真是太精致了

网友:
大开眼界,哪一年出生啊都用上贴片,又一精华诞生了

网友:
迷你型的开盘机 看电路是现代的吗

网友:
密密麻麻的

网友:
感谢拆解,开眼了

网友:
这样的工艺,当时我们想都不敢想

网友:
记得80年代小学时候看到过这个东西,不过更大个了,长知识了

网友:
工艺品一样的作品。

网友:
做工真是不错啊

网友:
除了情怀,其它一无是处。

网友:
精致,见识了。感谢分享!胆大心细,拆坏了就可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