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条不能充电的水果手机充电线,据说有芯片

楼主(2023-01-05):
不能充电了,拆开看看

品牌,度娘说叫希品

暴力拆开,那个六脚芯片拆开就从板上掉下来了,拍照时给它摆回了原位
不知道是我暴力弄掉的,还是本来它就脱焊了

的确有芯片

另一边,芯片的丝印看得不太清,好像有烧坏的痕迹

废物利用下,焊个type-c头子上去,先用充电宝试下

支持9V快充

再用手机试下,小米6x

来张成品图,颜色有点不搭,强迫症请无视,留着备用

网友:
线其实还可以的,

网友:
要锤子头子套,我现在都是将就原来的头子套热缩管,不是买不起线,真的难得买,这样一样用

网友:
只是电阻识别

网友A:
你这果线就是山货啊 还是最垃圾的5颗料

网友:
山货,真正的芯片一颗十几块钱呢

网友:
倒是也没有浪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果线就是山货啊 还是最垃圾的5颗料

比3颗料好多了

网友:
变废为宝   不错

网友:
呃  这种在垃圾桶好多。没有维修价值都是山寨产品

网友:
这东西,要什么自行车啊,能用就行。当然了,发烧的另论

网友:
看焊盘都掉了,肯定是暴力弄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假的  芯片欺骗实现握手

网友:
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售后市场,加入芯片屏蔽其它通用设备,然后加入的芯片还让客户买单。

网友:
发挥DIY精神,能用就好,变废为宝!

网友:
看起来线本身没问题,估计是苹果那边封芯片了,每次那边一更新,这种芯片的线就废一堆

网友:
一升级系统又会过期

网友:
山寨也能废物利用

网友:
这东西量很大,肯定便宜才卖得动啊

网友:
废物利用,不错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