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键盘灯亮了,屏幕没显示,也不能联网

楼主(2023-01-05):
一台联想mini主机,平常就是常开的,远程登录使用

突然链接不上了,网络接口灯在闪,插上键盘,数字键亮灯,可以熄灭,大小写键也可以亮

接屏幕没有任何显示

7代i5,核显,16G内存,SSD盘

尝试拔掉硬盘,故障依旧,键盘依然能亮灯

请教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?

楼主:
尝试过拔掉内存,插电有报警声,三短一长

楼主:
连接显示器接口是dp口,显示器是vga和dvi我换了两条转接线,都不能显示

网友A:
最小系统:电源 主板 CPU 内存, 你一个都没可替换的,是想靠手气插插就修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小系统:电源 主板 CPU 内存, 你一个都没可替换的,是想靠手气插插就修好? ...

拔了内存就报警,插上就不报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拔了内存就报警,插上就不报警

这只能说明有检测内存这一行为,不代表可以亮机。
台式机基本上是优先考虑替换零件,毕竟还算方便。
你一个都没去替换或者压根手里没有,想“修好”可以说有些玄幻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连接显示器接口是dp口,显示器是vga和dvi我换了两条转接线,都不能显示

如果你第一次这么接,那么可能需要一台dp的显示器来测试。我手里某台机器就是不认转换头。虽然这么转换在其他机器能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感觉没什么大问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第一次这么接,那么可能需要一台dp的显示器来测试。我手里某台机器就是不认转换头。虽然这么转换在 ...

加1.单位的电脑,独显分明是dp口,但是标配的显示器都是vga的,所以重装系统时需要先把独显拔了,用板载vga接显示器后再用转接头接独立显卡。

网友:
显卡内存没问题找主板!

网友:
换个DP口试?

网友:
看到尝试拔掉硬盘我就在想,楼主应该是新手吧,最好找专业人员一看就明白问题了

网友:
插集显试试

网友:
插上诊断卡看一下卡哪里了

网友:
大台机就是先重启再拔件再换件。这个小主机估计也差不多的方式方法吧,没搞过

网友B:
即使引导界面也没有显示吗?同时显示器不亮是指没信号还是黑屏

尝试拔掉硬盘没问题,排除下进系统显卡驱动异常不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第一次这么接,那么可能需要一台dp的显示器来测试。我手里某台机器就是不认转换头。虽然这么转换在 ...

感谢提醒,果然是DP接口问题,上次装系统的时候用的是dp转接头,就可以正常使用,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显示了,

后来找了有dp接口的显示器,就看到现实了,原来是windows系统崩溃了,无法启动,也无法自动修复启动,

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,

查了SSD盘的健康,100%健康度,应该是windows系统自己搞死了自己,因为应用很简单,长时间都没有装过新软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即使引导界面也没有显示吗?同时显示器不亮是指没信号还是黑屏

尝试拔掉硬盘没问题,排除下进系统显卡驱动 ...

找了dp接口的显示器,就解决问题了

楼主:
mini电脑,没有什么搞头,唯一能换的就是内存,和硬盘,其他都焊死在主板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