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通的光猫带天线的能不能当无线路由使用

楼主(2023-01-06):
家里的网络是电信的,这货能不能当无线路由使用?
我已经是电信宽带了,它能不能当纯路由(二级)用,用网线输入信号。
说能用的的麻烦指导一下方法,它没有WAN口。

网友:
要破解刷机才能用吧

网友:
之前在网上搜过,好像是不行。具体原因忘记了

网友:
没有wan口,怎么当路由用呢

网友A:
本来就带无线路由功能的啊

网友:
应该用不了,你进后台看看有没有AP模式,没有的话就不能当无线路由器用,一般光猫只有路由和桥接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就带无线路由功能的啊

如果它没有无线路由功能我就不问了,楼上说的,没有WAN接口,怎么把它当路由来用。我已经有电信的光猫了。

网友B:
可以 用的    这个要超级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开启关闭的   你跟装宽带的要超级密码 就可以了  这个光猫一般放在配电箱里面  无线信号也一般吧    我上次又装了个移动宽带 光猫都是千兆的端口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它没有无线路由功能我就不问了,楼上说的,没有WAN接口,怎么把它当路由来用。我已经有电信的光猫了 ...

哦明白了,你是要把这货做二级路由使用,把它接进电信的光猫,应该不可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 用的    这个要超级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开启关闭的   你跟装宽带的要超级密码 就可以了  这个光猫一般放 ...

我不是放在铁通的网上,铁通网早就不用了。当纯路由用。网线输入信号。

网友:
使用超级密码进去看看就知道了,一般是桥接无线,这样不需要WLAN接口。就算你搞成功了,这功能的猫真不如一个10元钱的二手无线路由器

网友:
人家都是关了光猫的无线功能外接自己的无线路由使用,你的是反过来,要接一个光猫当无线路由

网友:
不行,没戏,放弃吧

网友C:
能当无线用啊,但总多少有些不足,比如只支持2.4G、信号强度不稳定、或者信号强度不够之类的,甚至有可能易发热
您也可以尝试着使用一段时间呢,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嘛

网友:
不能当无线路由,能不能当无线交换机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当无线用啊,但总多少有些不足,比如只支持2.4G、信号强度不稳定、或者信号强度不够之类的,甚至有可能易 ...

兄弟啊,不能光说可以啊,指导一下方法,没有WAN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啊,不能光说可以啊,指导一下方法,没有WAN口

哦,对不起了,没仔细审题,这个当纯的路由器够呛,估计硬件没这么设计吧。我以为是用这个做光猫了。
看看里面能不能桥接过来,如果可以支持桥接也许能做。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 自己要调试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5fd043000b0b8ab1ad2

网友:
把DHCP关了当ap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