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拆了个不知名路由,发现是MT7621A的,手欠刷成砖了

楼主(2023-01-06):
拆了个不知名路由,发现是CPU是用MT7621A的,打算刷个固件,手欠刷成砖了,又不知道哪个位置是TTL TX RX救不了,照片中显眼的4个圈已经试过,读不了

网友A:
7621还是值得救一救。好像是NAND闪存的,编程器老贵了,看来只能找TTL来救砖。我觉得画圈处可能是TTL接口。

网友:
TP1、TP2、 GND

网友B:
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砖?

网友C:
废铁疙瘩一堆了,没必要整了,NAND flash编程器,比无线路由器本身还贵,完全不值得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621还是值得救一救。好像是NAND闪存的,编程器老贵了,看来只能找TTL来救砖。我觉得画圈处可能是TTL接口。 ...

试过了,好像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把它变成砖?

是刷坏了,用7621哪有不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废铁疙瘩一堆了,没必要整了,NAND flash编程器,比无线路由器本身还贵,完全不值得折腾 ...

所以才想找到TTL 接口试试就一下

网友D:
还有个蓝牙模块?

网友:
无线不是直接焊上的,还是有良心的工厂

网友:
散热器自己加的吗?

网友:
没刷过,就进来学习了,,,谢谢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个蓝牙模块?

应该是吧,好像是物联

网友:
还没折腾过路由器,看着还不 错,试试看还能救活不

网友:
好像左上角有个电池?这个路由器配置很强吧?

网友:
4孔就是TTL线呀!  看看是不是TX RX的电阻没出料!  自行短接就行了!

网友:
2楼说的对,但是你如果bootloader都刷没了,就完蛋了根本起不来,需要编程器写入nand flash

网友:
还好现在买个二手的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