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云(粒子云)奇怪的故障-自带千兆网卡失效

楼主(2023-01-06):
上个月弄了个95新的我家云来玩,装的硬盘是我一个旧西数1T的黑盘,大约12年前的货吧,之前用做BT盘一直不坏,但感觉它动平衡没做好,振的嗡嗡的,听着头痛。我还有一个同样是西数黑盘2T的却非常静音而且起转功率18W都不到,不像这个1T的起转就是25W。
我家云自带的电源比较小个,原本担心功率不够,用电子负载测了一下,居然42W电压还有11.6V,完全没问题。然后就开机测试,硬盘本身已经是NTFS了,直接挂载到OMV,然后共享,接下来用手机看片看了20多分钟,突然就断开了,接下来就连不上了,看了一下机器,网口灯还在闪呢,绿灯一秒一闪,黄灯随机闪,找不到原因,只好刷机试,还是一样。有个刷机固件是可以直接通过上面的HDMI输出画面的,看了一下,系统是正常启动了。然后我就找了个12块钱的有线USB网卡插上去,结果马上就能连上了。连上一看,系统显示原先的网络接口网卡仍在,但是无连接。
这个百兆有线网卡接在上面工作倒是非常稳定,用了半个多月从没掉盘或者掉线什么的。又找了个千兆的有线网卡,很怪异,插上去能识别,无连接。真是奇了。

网友A:
这个要去设置里面指定网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去设置里面指定网卡

指定过,没有用,因为网卡显示无连接。

网友B:
我的那个我家云刷了OMV后,一个礼拜不连接一下,就自己死机了,索性就卖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那个我家云刷了OMV后,一个礼拜不连接一下,就自己死机了,索性就卖掉了 ...

看来还是系统有问题

网友:
估计系统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