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机顶盒的几点疑问???

楼主(2023-01-06):
家里原来是老式的长虹数字机顶盒,配套的是红白黄三色AV线,现在电视机换了,接口是HDMI高清线了;
咨询了服务点,以旧换新换成新式数字机顶盒每个换新的要240块,换维修过的要加40元,关键是这玩意不是和电信光猫一样属于抵押式的,以后退网了也不用还的,这没意思了;
另外我在网上买了AV线转HDMI的转换器,但是效果不理想,干扰很大,还有噪音!!

现在我有几点疑问哦;
1、我想在海鲜市场买,这个是随便买还是有地域限制的,也就是只能买XX地方的数字机顶盒,或者要和里面的卡有关联配套的?
2、换网络机顶盒的话有没有一种开机就是数字电视的机顶盒,不需要繁琐的进APP或者切换,主要是老年人搞不来,有的话求推荐品牌和型号!

这是老式的!!!这是网上借的图片,家里和这个一模一样

网友A:
AV转HDMI还不如直接用AV线。电视机应该还没有完全淘汰AV端子吧,你找找。
要么更换网络机顶盒,有网就能用的那种,操作可能繁琐一点,但是可以免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V转HDMI还不如直接用AV线。电视机应该还没有完全淘汰AV端子吧,你找找。
要么更换网络机顶盒,有网就能用 ...

真没找到好像,我也奇怪,我那电池都12年买了创维,就没AV接口了,

没有开机直进电视的网络机顶盒就不买了,老年人用不来

网友B:
新电视肯定还有AV接口,好好找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没找到好像,我也奇怪,我那电池都12年买了创维,就没AV接口了,

没有开机直进电视的网络机顶盒就不买 ...

电视机什么型号?是我老了吗?就淘汰AV端子了?

网友:
有些电视的AV口是需要用3.5mm的耳机插口转换成AV接口的,你找找看

网友:
卡和盒子是绑定的,单独换一个均会提示未授权,不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怎么可能?我1212才买的TCL 55Q10都带AV输入输出口,楼主莫非润出去了?

网友C:
有些机顶盒有开机自动启动APP的功能,这样就能开机自动启动直播APP,然后只要选台看就行了

网友:
老人还是定制机子好,不然就一般机子安装电视家软件开机运行也可以,不过得要银子弄会员。

网友:
弄个网络机顶盒多方便。

网友:
机顶盒不是运营商免费送的吗?

网友:
1、机顶盒肯定是不能随便购买,必须是对应服务商的。因为各地认证协议不同,但都是画蛇添足加把锁。
2、有。开机就是数字电视的机顶盒,不过是一种类似20年前笔记本的扁平上网卡,将电视ID卡插入这种卡内,再插入到电视中,但是电视必须自带这种机顶盒。不推荐品牌和型号,因为这种电视早已淘汰不生产了。搜索[智能电视模块配件卡槽卡套CAM卡永新视博视密卡大卡卡托] 可以找到你所要的。

网友:
换高清机把,再过段时间标清要关闭了。

我当初免费哪一个标清机,后来又花500多买一个高清机。

没多久又出4K高清网络一体机了。

高清的效果不是标清机能比的。

网友:
如果电视是高清的,还是加钱换个高清盒子。电视是标清就用av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机顶盒有开机自动启动APP的功能,这样就能开机自动启动直播APP,然后只要选台看就行了{: ...

他这不是那种智能电视盒,就是有线电视机顶盒。

网友:
掏    40.00

网友:
换有线高清机顶盒吧,只能从当地有线网买,卡和机顶盒配套的,其他地方买的加密方式可能不同。

网友:
确实有线电视目前真的是老年人用的多,年轻的要么网络机顶盒(便宜),其实大多都玩手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电视肯定还有AV接口,好好找找。

估计如6楼所说,集成3.5mm插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