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ZUK Z2 PRO黑色的呼吸灯会因视角不同变色,是什么原理

楼主(2023-01-06):
不知道这个效果是怎样产生的,以前的白色的也没有这个效果,在黑暗的环境下,手机靠近其它物体时可以看到红、绿两种颜色,可能呼吸灯就是只有这两种颜色,只是什么原理色这两种颜色分开的?就像阳光一样,用肉眼直接观看,就是白色的,用三棱镜才看到其它颜色,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吧?要不是手机设计的不合理,我就换其它主板看看了,换一次信号触点就掉一次,太费劲了!
这样的呼吸灯挺好看的吧?在某贴吧上有人说不好?反正我挺喜欢的,可惜的是现在的手机没有呼吸灯了,或者只有个白色的,不好看,有不如没有!

楼主:
现在怎么不显示连接的图片了?

网友A:
用过这一款手机。印象中不是视角不同颜色不同。

楼主:
原来入坑的都是白色的,后来在X鱼上有个和我说这个,我都不想要了,因为在这个机型上花了太多的钱了,都快2000了!太亏了!不过68买个主板和电池还行的,显示什么的都还可以的,也可以吧?最坑的就是开始的那几部,不但花的钱多,还不完美,比如烧屏了{不是太厉害}外屏玻璃坏了

网友B:
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个是rgb灯珠,而且均光没做好,所以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灯芯

网友C:
应该就是两种颜色,红和绿,在绿的情况下看到红,会不会是屏衍射造成的?

网友D:
大概率是双色二极管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率是双色二极管吧。

应该是!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知道的结果,我想知道怎么做到的改变视角就可以看到不同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就是两种颜色,红和绿,在绿的情况下看到红,会不会是屏衍射造成的? ...

不懂得!可以确定的是红和绿都是亮着的,可是这个效果就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白色的面板的就没有这个效果,呼吸灯的颜色也正好是红加绿,是黄色的,才发现,只有刷MIUI11是这样的,原来ZUI4.0就不是这样的,但是同样是MIUI11,黑色的和白色的就出现两个结果,可能是因为面板的原因吧?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个是rgb灯珠,而且均光没做好,所以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灯芯 ...

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!不知道是怎样出现的这个效果,应该不会是主板的原因吧?原来这个主板在白色有面板上好像也不是这样的,原来没有发现!有可能是面板的效果,至于是什么原理就不清楚了,但是应该不是用有三棱镜分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过这一款手机。印象中不是视角不同颜色不同。

可能现刷的是MIUI有关?原来ZUI只是红色或者绿色的会亮,这个是两个颜色同时亮,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,可能是面板设计的原因,至于什么原理就不清楚了。如果你的是黑色的,你可以刷下看看,会不会也有这个效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能现刷的是MIUI有关?原来ZUI只是红色或者绿色的会亮,这个是两个颜色同时亮,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 ...

我的是白色的ZUK Z2Pro,因为系统实在太垃圾续航太差就换掉了。没有刷其他系统还是用的ZUI系统。当个影音机用了,打算折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白色的ZUK Z2Pro,因为系统实在太垃圾续航太差就换掉了。没有刷其他系统还是用的ZUI系统。当个影音 ...

我也下单过白色的,但是白色的没有这个效果,有可能是双色发光二极管从中间断了,如果是那太巧了,不是不可能,只是几率小,但是不会是面板上有三棱镜,至于其它什么原理我就不知道了,在白色的面板上好像不是这样的,如果是真的,就是面板上有机关,如果这个手机结构合理,换一下看看!但是不知道是哪个BD设计的,装配太难了

楼主:
发贴的时候好像主题上的图片没有显示呢?现在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一种可能,这个是rgb灯珠,而且均光没做好,所以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灯芯 ...

这是直接拍的主板,好像可以看到是两个颜色吧?不清楚,但是也只能这样了,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更好的位置,肉眼直接观察太亮了,看不好,手机拍照也一样,用专业模式,ISO100,用微距镜头,2.0倍,也就这样了

楼主:
是不是这个发光二极管就是这样的?两个颜色同时亮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两个颜色不是一个颜色?而白色面板下就会把这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,黑色面板就可以把这个效果做的更明显一点?反正拆开后,用肉眼直接观察是看不好,太亮了!手机拍照也一样,用专业模式,ISO100,用微距镜头,2.0倍,也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下单过白色的,但是白色的没有这个效果,有可能是双色发光二极管从中间断了,如果是那太巧了,不是不 ...

这个机器硬件还行,就是系统优化的太差了,骁龙820优化的不如别家的骁龙653。续航惨不忍睹。售后也没有电池只能换了第三方的电池(第三方的电池有些没有温控)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这个发光二极管就是这样的?两个颜色同时亮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两个颜色不是一个颜色?而白色面板下就 ...

以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发光二极管呢!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吧?如果是两个单独的这样也直正常了,可是还是一个双色的,还能这样,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