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『X折腾』联想M6299T清灰看了很爽

楼主(2023-01-06):
『X折腾』联想M6299T清灰看了很爽
该清理是在22年10月折腾的
都说清灰会影响灰电平衡?简直是瞎扯淡。。一个鼓风机就能搞定的事。。干啥要用刷子或水洗呢?
这台估计自诞生就没清理过,铭牌都在。其实我很喜欢这类机箱,实在是结实

前面板,侧板

机箱内部还行

看下这前面板,都不知道如何用的

大力鼓风机清理后,发现这个各种保护挺多的

品牌机风扇还是挺有特点的

定制电源

光盘、硬盘架,结实

前面板处,清理灰尘后,下面可以看到喇叭

主板整体形态

这个后面板的锁

可以开机,但是很慢。。很慢

装个鲁大师看看性别

跑个盘

可惜了,内存条所在位置更换就会报警

查了一下,好像是说bios锁定了,但是点进去是没有找到相关方法。。
后面随手挂咸鱼。。

网友A:
其它到没什么,就是污染环境,这么多的灰,去哪了?

网友:
我知道的联想机,外皮米白色的那种,机箱皮厚很结实。

网友B:
品牌机的机箱都不差。
dell 的 OptiPlex 380 是我目前见过最厚实的,整机有点塔式服务器的感觉。

网友:
品牌机用料不错,这么多年了,主板上电容也完好,依然还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C:
联想的东西贵归贵,感觉售后还是不错的

网友D:
联想启天的G41不刷BIOS只能装WIN7 32位的系统,不学好,超级恶心。

网友:
这配置确实有点古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它到没什么,就是污染环境,这么多的灰,去哪了?

我打包了吃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联想启天的G41不刷BIOS只能装WIN7 32位的系统,不学好,超级恶心。

10年的设备,我居然在度娘找不到破解的方法,手里几个2G内存条,无论是换槽,还是加一根,都开不了机。。。

网友:
这台机器灰够多的。

网友:
今年刚出掉一套一模一样的机箱,确实做工超级扎实。处理器还是5800的,内存倒是3代8G。速度确实很慢,换固态系统盘应该能救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的东西贵归贵,感觉售后还是不错的

像这种商用机,本身价格就贵,联想用料还是不敢马虎的。单位里2010年左右的联想还有好多台在服役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品牌机的机箱都不差。
dell 的 OptiPlex 380 是我目前见过最厚实的,整机有点塔式服务器的感觉。 ...

这个机箱我们公司年初当垃圾电脑处理好几十个,真想弄一个,确实超级重。散热器也是巨大一坨,有独立风罩。

网友F:
这么大的壳子,这么少的内容,为什么不做小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么大的壳子,这么少的内容,为什么不做小点!

早期机箱的标准尺寸

网友:
品牌机用料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机箱我们公司年初当垃圾电脑处理好几十个,真想弄一个,确实超级重。散热器也是巨大一坨,有独立风罩 ...

公司有几台在吃灰,卖废品也不值钱,留着也用不上

网友:
联想就是垃圾,,到处都加密,,比如,主板,硬盘等,,

网友:
看到你这个才想起我的电脑好长时间没清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