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机械硬盘分区的一点心得

楼主(2023-01-06):
我的台式机有3个盘,一个250G的铠侠固态,外加2个4T的二手日立HGST机械
。固态不需要分区,反正是装系统和常用软件的。机械盘是资料盘和仓库盘,下载电影和软件安装包全放这里。
原先给机械分区是按内容来分类,一个盘分3个区。
后来思考了一下,机械盘外圈磁道速度快,应该用来放常用数据,内圈慢,可以用来放不常用的。
如果完全不分区,一个文件有可能一半在内圈一半在外圈,读写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渣渣的寻道声;如果放在同一圈,那是没声的。
然后我就一个盘分两区,头400G作为下载区,BT什么的还有下载文件全扔这里,看完后不用的删除,要保留的再拷到后面3.6T的分区,由于下载区只集中在这400G,所以读写的时候非常集中,非常安静。扫描硬盘碎片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400G有非常多的碎片文件,大约30%,但无所谓,不需要整理,因为这里的文件都是短期的。后面的大区整理一下硬盘碎片就好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补充一点:下载游戏的时候,很多从网盘上下载下来还要解压缩,甚至解压2次的,我一般都是先解压在小分区,玩一会如果要保留就拷到大分区。解压缩这种操作很适合在小分区做。

网友:
用电脑这么多年了却没有想过这个,看来处处都有学问啊!
谢谢分享!

网友:
单独一块1T当下载,保证让你安心

网友:
楼上的硬盘放的是什么,都满了

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,这么大的硬盘,除了住小,姐,姐。还有啥能装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一下,这么大的硬盘,除了住小,姐,姐。还有啥能装的?

现在的高清格式音频,基本上都是一个歌100M起步。
高清格式的电影,基本上都是一个几十个G起步。
小JJ就简单多了,很少有比较大的文件。

网友B:
那么原因是什么呢?
硬盘盘片应该无论那个圈,扇区数是相同的,转速也是相同的,也就是说内圈转一圈,和外圈转一圈,读取的数据是相同的,时间也是相同的,那么为什么外圈会比内圈快呢?

网友:
之前没往这里想,楼主说的很对。
我的习惯是下载时先下载到固态硬盘里。下载完成后再转移到机械硬盘。这样不容易产生磁盘碎片,也避免磁头在下载时反复读写。不是天天下载,固态寿命很长不用考虑固态硬盘的寿命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原因是什么呢?
硬盘盘片应该无论那个圈,扇区数是相同的,转速也是相同的,也就是说内圈转一圈,和外 ...

因为在转速相同的情况下磁头在磁盘外圈经过的距离永远比内圈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么原因是什么呢?
硬盘盘片应该无论那个圈,扇区数是相同的,转速也是相同的,也就是说内圈转一圈,和外 ...

不一样,磁头需要移位置。如果是整块读取那么就是转一圈;如果是随机读取那么就乱跳。
那么把经常用的数据挪到内圈,来回移动的距离的随机距离也会小。

网友:
这个时间上的差异一般很难察觉吧!

网友:
现在都是用固态盘安装系统和当作下载盘及游戏盘了,至于仓库盘从来都是单独一个硬盘分一个区

网友:
这个真的没有想过,确实有效么?

网友:
就存放一些需要保存的数据,速度嘛,忍一忍没啥的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分享!处处是学问啊!

网友:
现在还有碎片整理吗? 都好多年没用过了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分享!处处是学问啊

网友:
奇怪,机械盘怎么没有像固态盘那样的对齐功能,这样就能分区时对齐了

网友:
机械硬盘下载和游戏混用建议把下载分区放到后面几个分区里,机械硬盘分区的读写速度以C盘最快,D,E,F....速度递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