偷拍小区楼道电信光纤盒

楼主(2023-01-06):
1 小区一个单元10家住户,好像最早设计有10根光纤线。

中间透明应是热接吧。
2  现在安装了分光器,也就是说用不了这么多
3 重点来了,现在想自已增加光纤线,穿墙孔要注意什么。买多芯光纤线以备用(小区有增加联通通线路了,之前是电信的。)
另外打算买品光纤线,冷接的光纤拔来拔去容易拔断。穿孔另一头估计穿不进去了,孔差不多塞满。

网友:
洞这么小,4芯缆估计是过不去的,最多你买2芯皮线穿一下,但是两端成端你得有熔接机和技术,花点钱让宽带师傅帮你做吧

网友:
一般成品皮纤就两芯的

网友:
电信的光纤从楼道入户的线路管道,公司的光纤应该是不能走电信的线路管道吧。楼主这个怎么看着电路也是走同一个孔的?一般都是电信、有线、电路入户都走不同管道井到楼层后再走不同的管线入户的。

网友:
报装的时候叫装维小弟给你搞好就行了...

网友:
报装的时候直接搞好入户到光猫呀

网友:
不是拉好到家吗?

网友(2023-04-28):
第一次看到,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皮线只有两芯,一般装宽带的会上门热熔接,现在很少用冷接子了

网友:
2芯的差不多能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