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简单实现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原理的方法

楼主(2023-01-06):
突发奇想,想到了简单实现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原理的方法,也就是自保持继电器的原理,找了一个红包买的汽车继电器,在衔铁上放置一个强磁铁,然后手动按下就可以吸合保持导通,然后给24V线圈通电10mA左右就可以脱扣,也就是1.9V左右电压,如果是电压更高的线圈,或者小一点的强磁,可能电流更小就可以脱扣,这就是电磁式漏电保护器的基本原理 ,这个DIY也可以用到一些过载保护之类的电路中,过载断开电路,手动复位,简单实用还便宜

网友A:
请问什么是电磁式漏保?触发电流小一点就算电磁式吗?

网友B:
漏电保护还是算了吧,感觉这个有点不靠谱,漏电保护可是救命的东西

网友C:
生命诚可贵,生命只有一次的份上..........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一个正规品牌的吧

网友:
电磁设备放一个强磁会不会影响?

网友:
不大靠谱的样子

网友:
创意不 错,不过涉及安全的还是交给专业设备靠谱

网友:
实验一下了解原理都是可以的,最好实际使用时购买正规产品比较安全。

网友:
购买正规产品比较安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什么是电磁式漏保?触发电流小一点就算电磁式吗?

电磁式漏保就是利用永磁铁保持锁扣,靠漏电流产生反向磁性脱扣的漏保,优势是只有二极管,没有其它电子零件,可靠性高,电子式漏保反倒可以把触发电流调到几毫安的高灵敏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漏电保护还是算了吧,感觉这个有点不靠谱,漏电保护可是救命的东西 ...

只是实验原理,可以用到一些其它保护电路上,比如,线圈换成粗线作为过流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生命诚可贵,生命只有一次的份上..........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一个正规品牌的吧

...

实验,实验,实验,简单实现原理而已

网友D:
没想通实际怎么用。

10多mA就能动作当然可以,问题是你怎么将漏电流流过这个线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想通实际怎么用。

10多mA就能动作当然可以,问题是你怎么将漏电流流过这个线圈。 ...

实际应用中有检流线圈,漏保里面都有一个

网友E:
线圈通电会不会给磁铁消磁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线圈通电会不会给磁铁消磁啊?

不会,又不是交流电,就是交流电也要功率达到才能有消磁效果

网友:
朋友公司生产漏保用的互感器,电磁式互感器比电子式互感器价格贵4倍多,还是国产的价格。
国外电磁式互感器比国内电子式互感器,价格贵8倍以上。
看来电磁式和电子式漏保,物料成本差别主要在互感器上。建议多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原理嘛通常很简单,但是做出器具就是遥远的事情了,譬如只要有篮球大小的铀团,就可以完成核反应,但是要做成原子弹那就要如某国那样刮净全体人民的油水才行。

网友F:
我公司就是生产互感器的,电磁式漏保主要有互感器,脱扣线圈,脱扣机构等,而电子式漏保有互感器,触发电路(不带IC的就是直接触发可控硅,带IC的就是IC放大后再触发可控硅)胶扣线圈,脱扣机构等,电磁式比电子式少了电路部分,可以认为是无源,只靠互感器检测到漏电然后弹开脱扣装置,能量全部来自互感器,难度要更大一些,电子式的需要从电源取电,互感器只提供信号,脱扣线圈由主线路供电,能够做到更好的精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公司就是生产互感器的,电磁式漏保主要有互感器,脱扣线圈,脱扣机构等,而电子式漏保有互感器,触发电路 ...

请问电子式和电磁式,互感器有什么区别?这两种对互感器分别有哪些性能要求?能不能给个数据对比?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