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白菜改牛肉系列之一——手提手电篇

楼主(2023-01-06):
取这个名字,关键还是本人不是相关专业,纯属业务爱好,水平也有限,基本停留在拼装的阶段,所以也囤了好多的模块,零件啥的,有时间就动手改改东西,综合算下来,成本可能比买成品要贵多了,所以才取了这个系列名字,没有其他意思,纯属折腾,所以请各位同好喷的时候稍微轻点。

好了,本次正式内容开始。
起因是逛TB的时候,看到推送的手电广告,价格可以接受,就下手拍了一个,买的时候就知道肯定是傻充加铅酸的组合,于是就选的单灯的,就是为了买个合适的外壳而已。

7快多钱,可以算白菜吧。
买到后直接拆开,果然是白菜三件套,草帽灯珠,铅酸电池,傻充……关键是,现在的铅酸电池居然可以做到这么小(特意摆了个18650做对比),也是服了。

既然要改牛肉,成本就不考虑了,量了灯杯尺寸,先买个铝的灯杯,顺带还买了3W跟5W的灯珠。

到货后开始组装,还缺一个灯珠驱动,翻了下库存,有差不多10年前的存货驱动板。

用几种灯珠试了试,发现这次买的3W的灯珠比较合适,在4V电压的时候,第一档功率2.5W左右,就选它了。

接下来就是组装了,找了个筒灯的散热片,用704跟灯杯粘一起,驱动板刚好放在散热片的洞里,完美。

下一步是选电池,刚好有新买的18650和21700(当然都是二手货),量了一下内阻,点这个灯珠没必要上21700这样的大杀器,2200mah的容量,两个并联也够用,于是就愉快的决定了用18650。

充电板刚好有买的2A的充电板,学论坛大佬的,放在原来插头位置。位置很完美,后面刚好有个固定柱顶着,透过底下的开孔也刚好可以看到电量指示灯。

接下来就是合体测试了,看看灯珠,感觉不错。开关不用原来的拨动开关了,找了个体积非常小的船型开关。这里有个细节,连灯珠驱动板的时候,是经过了保护电路的,连充电板的时候,是直接连电芯的。

光斑完美,中间非常亮,泛光也非常不错。亮度非常足够,对比原来,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

好了,把线都接好,开关位置的孔扩扩,合体!

好了,牛肉版手提电筒成功出炉。

楼主:
占楼,后续慢慢算一下成本。。。

配件清单及价格
外壳 ¥7.28
电池 ¥8.8
驱动板 ¥5(翻了记录,购于2012年)
铝灯杯 ¥6.2
灯珠 ¥1.32
充电板 ¥2.67
保护板 ¥0.4
船型开关 ¥0.32
还有其他一些零碎,像硅胶线,灯珠基板啥就不算价格了。
总价 ¥31.99。。。妥妥的牛肉价了。

网友:
相当于只保留了躯壳,内脏全部换掉了。

网友A:
原来那个LED边上的白色圈可以用上吧,挡一下从前面看没这么丑

网友B:
还是得换颗更高级点的灯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那个LED边上的白色圈可以用上吧,挡一下从前面看没这么丑 ...

兄弟建议不错,不过原来灯杯是塑料一体的,我另外找个塑料挡片看看。

网友:
普通照明用的话,我并不觉得要这么大电流,这么亮。

我觉得在满足在正常照明需求外,续航更重要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得换颗更高级点的灯珠

灯珠是有的,T6,P50啥的都有,综合了一下,用这个3W的亮度完全满足要求,发热也不大,非常够用了,功率再高,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太多了,时间跟精力都有点不够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类型的手电实际使用不方便,当然当做维修灯还不错,尾部再装块强磁。

网友:
自己组装的手电筒,手艺不 错

网友:
看着个头不小,肚子却不算大

网友:
值钱的是外壳。

网友:
这么亮啊?在我们村里,只要我一开手电,估计全村的人都要起床准备下地干农活了。

网友:
驱动板是四个7135吗?

网友:
散热鳍在塑料壳里密封着,失去应有的意义。。。应该在那个位置环一圈均匀开孔散热。

网友:
就用了个外壳
这个成本不下20了吧

网友:
你应该把内脏都给卖家寄过去……我就只买个外壳……

网友:
电路、电池都不错,灯珠有点小,这么大个手电,至少应该用一只T6灯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