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式漏保,为什么价格这么贵?

楼主(2023-01-06):
查了下,好像国内绝大部分漏保都是电子式,而欧美大部分都是电磁式,对比了下价格,电磁式比电子式贵好几倍,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?贵在哪?

网友A:
国内的好像也是脱扣式电磁式漏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内的好像也是脱扣式电磁式漏保

查了下,国内绝大部分都是电子式,电磁式价格很贵,很多贵好几倍

网友:
不受电压影响,只要是交流电就能起效,哪怕断零了也能起效,而电子的范围很窄及失效。

网友:
电磁式的不像电子式的需要供电,就是在供电不正常的时候也能起作用。

网友:
供电不正常的时候也能起作用

网友B:
美国的电子产品的确比较贵,所以很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美国的电子产品的确比较贵,所以很正常。

国内正泰生产的、在国内销售的,电磁式也比电子式贵好几倍

网友:
电磁式漏保的基本原理很简单,利用永磁铁的磁力保持锁扣,剩余漏电流产生的反斥力推开永磁铁脱扣,只是永磁铁的磁力比较小,所以机械锁扣机构的要求比较高,成本就高了,再加上销量不高,所以,卖的就贵了

我做的最简单的电磁漏保脱扣原理实验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64478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