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一个JMS583的不识别不刷固件问题

楼主(2023-01-06):
这个583板子是我手里最早的一个,使用多年未发生过问题。后来做过几次实验用编程器刷群联583ROM,第一次,可以用编程器清空后再使用sabrent工具刷回正常固件正常使用;第二次则无论是清空后用sabrent工具刷、用编程器刷回原来备份的固件、还是清空后用MPTOOL刷都不能正常刷入,表现为:

1.使用sabrent工具和MPTOOL刷:
短接/清空后插入板子,可以听到系统的USB设备接入音。此时系统设备管理器、sabrent工具和MPTOOL都可以认到设备,其中MPTOOL显示状态为INCODE;

但点击开始后,系统响USB设备弹出音,工具均提示FAIL。

2.使用编程器刷入原备份固件:
刷入过程正常,校验正常,但再插入板子还是不识别。

目前准备买个新SPI FLASH回来替换掉测试,到货还得有段时间,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或有其他想法?我再试试看

网友A:
找个佳翼的固件更新工具,可以刷成佳翼。然后就恢复正常了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这些东东,正准备着手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个佳翼的固件更新工具,可以刷成佳翼。然后就恢复正常了

好主意,我也去试试

网友(2023-03-27):
楼主你解决了吗?

网友B(2024-09-15):
请教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

网友C:
俺也怀疑你的eeprom坏了
俺记得这个没有eeprom也可以用 但是不能更新固件
楼主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MPTOOL软件可以发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

并没有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俺也怀疑你的eeprom坏了
俺记得这个没有eeprom也可以用 但是不能更新固件
楼主可以试一下 ...

后来换了ROM也还是一样,
供电坏的话没能力测试,主控坏的话现在的价格不值得专门换一个了

另外,没有ROM能用的是ASM,JMS的必须有固件,也就是要有外挂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