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九阳豆浆机豆子打不碎,拆开看看。

楼主(2023-01-06):
一个九阳豆浆机

开始以为是刀头钝了
用手转刀头发现很吃力

开始拆

拆开看,发现里面有几个元件上黑了,难道是烧了?

擦了下,几个发黑的元件只是上面有黑灰,

拆下刀头

密封圈

继续拆

电机拆出来了,发现轴承这里生锈了

锈迹斑斑,喷了神油,强力转动了N下,灵活了些。

轴套看上去像是铜的。

这个还是 密封圈不行了,导致 进水了

黑灰估计是 电机的碳刷磨出来的粉尘,吸附到一些过电流 的元件上去的。

等神油味消了,再装回去试试吧。

网友:
这么脏啊,锈迹斑斑的,打出来的豆浆是富铁豆浆吧。。。

网友:
全套大保养安排上

网友:
九阳这名字不错用这种马达这个豆浆机是头一回见的,其他的多半都是裸电机

网友:
滚动轴承吗?直接换了吧

网友:
同一个型号,一样毛病

网友:
转速不够所以磨不碎,换破壁机用吧

网友:
神油在裸漏环境下挥发还是有点快的,做润滑应急可以。还是电机大保养安排下吧

网友:
  质量太差  滚珠轴承就是不上  无刷电机 也不会有黑灰  ……

  密封圈也不多弄一圈  ……

网友:
感觉马达需要换了?

网友:
在等待修复的结果。

网友:
黑灰就是碳刷磨出来的粉尘,你这种电机还好点,那种串励电机更严重。电机轴只用神油润滑效果不会持久,这个地方建议更换密封圈,拆开抹上锂基脂润滑油。

网友:
转速低、刀片钝,可能都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的刚换了电机,

网友A:
你们都是大神,这个能修?

网友:
串激励电机扭矩小转速高,但是要起动起来

网友:
这年头能省则省,清理清理,修一下,又是一个好豆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都是大神,这个能修?

有啥不能修的?

网友:
这玩意还是别修了把,买个新的吧。。。

网友:
头一次看到功率管罩在笼子里面,轴承那里最好用细砂纸打磨一下,以后就没那么容易抱死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