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最新版TOPTTC 8858+热风枪首拆

楼主(2023-01-06):
新版8858+热风枪首拆,采用12V涡扇风机,这个热风枪回温很快,从110度到350度只需要5秒钟.内部主要是单片机控制,温度控制比较准确,出风口的温度也比较均匀。功率最大可以达到600瓦左右,与厂家标称680w的还是有点差距。发热丝的电阻是82欧左右 ,理论上最大功率240V*(240/82)等于702w,根据当地电压。

整机最大功率600w左右

温度控制还是比较准确

出口风的温度还是比较均匀

电路板比较简洁

采用12伏风扇

发热丝的电阻82欧姆左右

网友:
不错,体积小巧,不占地方。

网友:
看起来简单好用,不知寿命如何

网友:
涡轮风扇不如薄膜气泵

网友:
一个温控电吹风而已。

网友:
流量够大吗?风力其次。

网友:
看起来简单体积小巧

网友:
看上去真的不大……

网友:
可以,很实用。

网友:
我喜欢这个,我有一个台式的,很少用,太占地方了

网友:
够小巧,够小巧

网友:
我也买过像楼主便携款,半年后发热丝短路跳闸,配的发热丝温度反馈不通用,设置400摄氏度最大,实际接近300摄氏度凑合用,1年后涡轮风扇异响,没有双滚珠轴承规格相同风扇,找个6厘米好的涡轮风扇外置固定。

网友:
这么小巧,真不错。不知道是否经用

网友:
体积小,实用

网友:
真小巧,比起以前的大砖头热风枪来说,简直小的不得了!

网友:
体积小,实用,这个看起来自己打板 开源出来一个也不复杂啊。手柄买成品件就ok

网友:
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研发的便携式的858d很多年了 没坏过 我头像就是

网友:
比台式的少占地方,方便收纳,想入一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