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P-LINK WMC181的问题,天线断了2根

楼主(2023-01-06):
这个路由器天线断了2根,我拆开后看到断的两根刚好都是灰色的,黑色的没断,据我以往的经验,断的这两根会不会就是2.4GWiFi啊,如果是我就不打算换了,反正不用2.4的,下面是线路图和芯片型号图,由于网上有拆机图我就不重复发了,直接发别人的总结。

网友A:
看天线的编号,J21, J22应该是2.4G的,J51, J52应该是5G的。

网友B:
找个破路由换天线

网友C:
按道理应该2是指2.4G

网友D:
把天线拆开看看里面就清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天线的编号,J21, J22应该是2.4G的,J51, J52应该是5G的。

有道理,那不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破路由换天线

是有,但是不好搞啊,好像是2.4的,那就不换了,反正都不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天线拆开看看里面就清楚了

。。。等下又坏一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按道理应该2是指2.4G

应该是了

网友E:
拆开天线看看就比较清楚了。WIFI6,值得折腾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拆开天线看看就比较清楚了。WIFI6,值得折腾一下。

不折腾了,断的是2.4天线,对实际使用没啥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