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品胜-战将6位排插拆解

楼主(2023-01-06):
某平台有20减10卷,刚好插排不够用,于是购入

纸盒外包装

插排外观

拆开,全局图,一体铜设计

地线和零线均压接

焊点特写

网友:
性价比挺高的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吧

网友:
不如17块的艾克盾

网友:
这种设计,火线和零线的铜片没有物理隔板隔开,在坠落和物理冲击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搭接到一起短路的,比如在工地这样真正移动的环境下不适用。

网友A:
看做工还可以,电源线还是冷焊的。

网友:
这走线,放炮专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做工还可以,电源线还是冷焊的。

电源线连接像电池组点焊机,碰上后脉冲大电流瞬间融化焊接。冷焊机和点焊机有点像,太空人造卫星,以前有太阳能板张开卡死冷焊,真空环境下金属分子粘连。头次见到楼主插座品胜贴牌,要用料好价格便宜点,可以买110v库存插座,去掉压敏电阻和开关指示灯,导电片厚点。

网友:
品胜的插线板第一次看见

网友:
代工贴牌的,做工看着一般,这价位还不错。

网友:
一体铜条还可以

网友:
刚好坏了品胜的一个排插,△螺丝,内部用料结构和LZ的几乎一样。
试机时没注意看机器是短路的,刚打开排插的开关插孔就被炸冒烟;机器的PCB铜箔也被炸断。
现在这个排插开关触点熔化粘在一起无法关闭,负载的插头头部熔化,排插插孔明显变黑,插头肯定完全插入的,插头铜片达到国标GB/T 1002-2021标准长宽厚16*6.4*1.5 mm以上,但是看样子排插的铜片只夹到了插头一点点头部,接触电阻大,短路就先炸这里,如果接触得好,应该只炸PCB铜箔。
像我这款排插,充充电,带小家电,千瓦以内偶尔用没什么问题;品胜的东西也不差,读卡器,数据线,电池,还有以前的万能充,质量都挺好的。另外试机最好用带过流保护的排插,再串个灯泡。

网友:
这铜是黄铜。不是磷青铜

网友:
以前很信任这个牌子

网友:
马马虎虎吧

网友:
最开始认识品胜,是手机配件,后来慢慢就啥都有了。

网友:
还是每一组带独立开关的可靠,总开关不能过大电流

网友:
这个价格可以,不能再多了

网友:
零线火线离的太近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代工的产品